图纸中的Knur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20):
如图,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花

谢谢!能否具体一些?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具体一些?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直纹滚花 节距1/11,宽0.25 英寸

网友:
在端面倒角部位,是不是斜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纹滚花 节距1/11,宽0.25 英寸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纹滚花 节距1/11,宽0.25 英寸

谢谢!

网友:
猜测可能是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