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标准件材质A2P DAC是什么类型材质?

楼主(2016-04-20):
如图
GB/T6170-2000   DIN934 A2P   六角螺母
GB/T96.1-2000    A2P               大垫圈
GB93-87              弹簧钢 DAC   弹簧垫圈

我查到DIN934是不锈钢,但是不明白A2P\DAC是什么。

网友(2023-03-25):
DIN934不是材质,而是尺寸标准,DIN是德国国标。
DAC 是表示表面处理为达克罗
A2P 不知道

网友:
GB/T6170-2000和DIN934 A2P都是螺母的规格标准。

GB/T6170-2000是中国国家标准,规定了普通螺母的尺寸、形状、技术要求、标志和包装等内容。

而DIN934 A2P是德国标准化学会制定的螺母标准,A2P指的是材料为A2级不锈钢,并且经过了酸洗和钝化处理。该标准规定了螺母的尺寸、材料、机械性能、表面处理、标记和包装等方面的要求。它适用于一般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家具等领域。

因此,GB/T6170-2000和DIN934 A2P都是螺母的规格标准,分别适用于中国和德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