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线切割不受材料硬度影响吗?

楼主(2016-04-20):
电火花线切割什么材料都可以很好的加工吗?不受材料硬度的影响吗?

网友:
我猜切硬的陶瓷和软的橡胶都不灵。
此回帖只因不懂,意淫,赐教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不同的材料效率不同。

网友A:
跟硬度没关系

网友(点评):
那跟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
楼主好问,但是没有找到釜底抽薪的方法。

网友:
只能切割导电的材料,与材料硬度没关系。有色金属:铜、铝等不如钢铁易割。

网友(点评):
只能切割导电材料?

网友:
这个你得从电火花加工的原理出发:
电火花线切割原理是利用移动的细金属导线(钼丝或铜丝)做电极,对工件进行脉冲火化放电、切割成型。电极丝接脉冲电源负极,工件接脉冲电源正极。电极丝和工件之间产生火花放电,放电通道释放大量热,将工件局部熔化甚至汽化掉。(ctrl+c来的)
最基本的就是不导电的材料不能线切割。至于其他影响因素,我不是做机加工的,等大神来指教!

网友:
电火花加工不受材料硬度影响,不受热处理状况影响

网友:
标准分享网上有一本书叫《电火花加工工艺学》,可以免费下载,虽然老了一点,但当基础入门教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导电是前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硬度没关系

材料的导电性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硬度没关系

必须到导电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到导电是不

网友:
只能切割导电材料

网友:
必须导电,钼丝的磨损与材料有关!铁铝最好割,不锈钢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