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杆连接问题。

楼主(2016-04-20):
两根杆连接方式如图,但内部结构不清楚,不知道轴向怎么固定。

网友:
你中间是不是要装轴承的,    用一个轴用挡圈  再用一个孔用挡圈不就得了

网友:
图上:中间是个阶梯光轴 带键槽
不知道是怎么轴向限位的

网友:
键槽的作用是什么,想不明白

网友A:
楼主你好:
      以下为个人猜测啊:
      1、轴和孔之间还有轴承(可能是一对角接触球轴承或者锥轴承,面对面布置,仅为猜测),还有圆螺母;
      2、轴承在轴上以轴肩实现轴向定位,圆螺母实现轴向固定,有个槽应该是圆螺母垫片的,轴上有槽的一段有螺纹;
      3、轴承在孔内以内侧台阶轴向定位,外侧端盖实现轴向固定。
      4、轴承的游隙通过孔的外侧端盖紧固实现调整。
      你最好去问一下设计,这边猜测没有用的。
      以上,谢谢!

网友(点评):
轴承之间可能还要用挡圈那些就不讲了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中间有没有可能是卯死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以下为个人猜测啊:
      1、轴和孔之间还有轴承(可能是一对角接触球轴承或者锥轴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