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渗氮出现较大的颜色问题

楼主(2016-04-20):
正常的渗氮工艺出现的工件颜色处于瓦灰色状态。

但是我们公司发现最近几炉出炉后的产品呈现深蓝色,实在是找不到突破口,在线的各位大神们能否给支支招。

网友:
百度---渗氮颜色
    氮化产品的外观颜色只与氮化后的冷却方式有关,一般而言氮化后随炉降温至150℃(整个过程一直通入氨气或高纯氮)出炉,则外观为银灰色(实际上是灰白色);氮化后直接油冷,外观为深蓝色,水冷则为瓦蓝色;若采用缓冷罐(罐内通入CO2或N2)缓冷,则是灰黑色。
    盐浴氮化(QPQ处理)氮化再氧化出来是黑色的,
    带黑色是氧化色。如果发现有氧化色,再氮化2小时即可成白灰色

网友:
我觉的颜色也可以

网友(2016-05-30):
应该是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