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可以用伺服或步进电机代替吗

楼主(2016-04-20):
一直再考虑伺服或步进电机就可以实现凸轮分割器的作用啊,为什么现在大多说转盘结构都是凸轮分割器加调速电机,这有什么区别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因为现在做的机器是工位机 (和电子行业这几年崛起有关)   不是任意分度加工机
伺服点分度结构 稳定行(自己设计的):电气机械 都调试复杂 稳定还要考虑加工等等因素。而现在设备需求都是短平快

网友:
在加个减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完全可代替,且结构、操作简单、又可实现产品分度数量多样化。

网友B:
成本的事,不是技术的事。

网友(点评):
错了吧。应该是用途的事儿,而不是技术的事儿。当然,成本嘛,做什么事儿都得扯上成本。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速度要求也不高的时候可以

网友(点评):
对现在的DD马达来说,速度也不是问题

网友C:
低速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成本是个问题,还有就是速度,用伺服或者步进可以频繁起动,要是用调速电机就不好频繁起动,而且因为是多工位等分的,所以现在用调速电机的控制会多一点!

网友E:
伺服加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的事,不是技术的事。

用途的事,到底是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速用没有任何问题

能具体点吗,所谓低速到底是再多大的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代替,且结构、操作简单、又可实现产品分度数量多样化。

网友:
DD马达应用在分度上很普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是个问题,还有就是速度,用伺服或者步进可以频繁起动,要是用调速电机就不好频繁起动,而且因为是多工 ...

大侠能图示一下伺服电机加行星减速器带动一个外径800mm的圆盘,听说要加什么角接轴承什么的,能画个简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加减速机

大侠能图示一下伺服电机加行星减速器带动一个外径800mm的圆盘,听说要加什么角接轴承什么的,能画个简图吗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伺服电机+减速器=调速电机+凸轮分割器?这两种组合实现的功能一样吗?重复精度分别能达到多少?求大神解答

网友:
伺服直驱电机直接带动原盘可以实现任意角度的旋转,不过成本有点高啦。

网友(点评):
上面说了 DD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