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1.2球头铣刀 加工R1.3圆弧。这个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6-04-20):
我有个零件需要用R1.2球头铣刀 加工R1.3圆弧。这个程序怎么编?没接触过加工中心和电脑编程,UG可以生成吗?
如果我让雕刻机加工厂,帮忙编下程序可以吗?KND的100T系统(当然给钱的)

网友:
UG是一定可以的,只要是软件编程都可以。做CNC加工的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建议上图,没有图说什么都没用

网友:
系统如有宏程序功能,使用宏程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