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通减压阀V12有背压的作用吗? 执行元件是马达(HM2)

楼主(2016-04-20):
(图片)

网友A:
请把全图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全图放出来

网友B:
应该是有背压作用的。B点压力低于V12设定压力时,单向阀V13打开,保持B点压力与V12设定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背压作用的。B点压力低于V12设定压力时,单向阀V13打开,保持B点压力与V12设定压力。

液压马达驱动小车前进,换向阀右位前进,Y69比例溢流阀作用因为小车前进停止时有一个被外来力被迫后退的动作。请问V1的作用?背压是小车前进后退都有背压吗?

补充内容 (2016-5-2 11:10):
V12

网友(点评):
哪个是V1啊?背压只在前进的时候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背压作用的。B点压力低于V12设定压力时,单向阀V13打开,保持B点压力与V12设定压力。

换向阀位于右位有背压作用能看懂,位于左位也有背压作用吗?

网友(点评):
左位没有背压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液压马达驱动小车前进,换向阀右位前进,Y69比例溢流阀作用因为小车前进停止时有一个被外来力被迫后退的 ...

为什么后退(换向阀位于左位)不需要背压,前进跟后退都是轻载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背压作用的。B点压力低于V12设定压力时,单向阀V13打开,保持B点压力与V12设定压力。

V12   A-T溢流功能什么时候用?

网友:
在俺看来V12的目的不过是:在不工作时(Y5不动作),小车保持有个后退力而已。
不明白为什么会牵涉到背压?只要Y5工作,单向阀V13根本就没有打开的机会。
不清楚您的具体工况?
当然也不排除俺根本就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