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铰Φ24的孔转速和进给该多少。

楼主(2016-04-20):
铰刀用的合金铰刀 应该怎么选择转速和进给,摇臂钻加工。
材料是20#钢件和铝合金,底孔留的30丝。

网友:
直接铰,可以吗?

网友:
200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如是在摇钻上铰,主轴转速在300左右,进给量在0.32/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是在摇钻上铰,主轴转速在300左右,进给量在0.32/r,

谢谢 是不是一直要用冷却液冷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不是一直要用冷却液冷却

加油好

网友:
转速别太高,走刀慢点,记得加油

网友:
S200F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