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让做个镀铜样板,总是过不了酸性测试,表面发黑生锈

楼主(2016-04-20):
最近做个样板如下,总是过不了酸性测试,表面发黑生锈,在国内找了好多保护层(也就是光油透明粉之类)还经过各种钝化处理什么的也搞不定,自己第一次弄这东西没经验,客人那自己找人研究,弄好了保护层,可是这个是危险品进口好麻烦!还是想自己搞,有没有人有经验分享下,感激不尽啊;
样办:底材ADC12(320#轮刷)+镀铜+光油;
测试:PH3.0的酸雾测试(酸雾蒸汽);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A:
钝化后,封闭应该做做过的吧?

网友B:
这个工件使用在什么上面的。要求只能这样吗?表面镀铜的目的是什么?请描述一下使用的工况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钝化后,封闭应该做做过的吧?

您说的,封闭是什么意思?没做过!就是只镀铜喷光油,钝化是在镀铜前后都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件使用在什么上面的。要求只能这样吗?表面镀铜的目的是什么?请描述一下使用的工况环境

这个是一个搅面机的外观件,家电厨房用!目的只是做个外观镀铜的产品!

网友C:
透明电泳,还有PH3的测试需要多少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电泳,还有PH3的测试需要多少小时

要96小时。。前48小时基本没问题,后面就不行了!

网友D:
是不是把镀红古铜+叻架理解成铜底+透明油了?你这个前处理好像不太对。我们做过雀巢飞利浦的咖啡机外壳,镀古铜的都要麻轮抛光才去镀,320#砂底去电镀是个坑(镀铬的麻轮抛光后再布轮清光)。喷油+UV的前处理是180或240#尼龙底砂(320#太细附着力不强,号数大的盖不住纹路,喷粉倒是要号数粗的),铁氟龙的没搞过。---个人意见不代表行业精英认同===都是ADC12铝合金压铸的素材。

网友:
楼主兄弟,你坪山的不会是主力电器的吧

网友:
如果只是做装饰用的话 建议楼主试下 铝的硬阳极氧化 用电解着色法就行  着古铜色 做完的做封闭  膜层厚度有好 耐磨

网友:
铝和铜的电极电位差太大,铝的低,在酸液中容易形成原电池的阳极,被腐蚀。这就是被腐蚀的原因。这就要求铜镀层要完全封闭,并且够厚,在96小时内耐住酸的侵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把镀红古铜+叻架理解成铜底+透明油了?你这个前处理好像不太对。我们做过雀巢飞利浦的咖啡机外壳,镀 ...

首先是镀铜+光油,另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按你说的处理素材在镀铜也许会好,但是我们的素材有寄给过客人,他们就是用我们提供的素材去做的,只是从保护层做文章,一样能达到96H效果;

楼主:
看了你们的回复,小弟受益匪浅,谢谢分享,我都要去试试,多谢!!

网友(2017-09-25):
我司是高新科技表面处理设备公司,集设备、材料、技术为一体!纳米喷涂技术,表面处理新工艺,适用各种表面处理、材质不限、颜色不限、大小结构不限。通过欧盟SGS环保检测,无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