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自动上料方式

楼主(2016-04-20):
最近公司接到个项目分给小弟我,但一直在上料这个地放没有方案,主要是客户想实现自动上料,图中黄色是料盒灰色是产品(我只是大概画了一下)产品和产品之间的距离很小,求大神们给点建议自动上料用什么方式比较好(ps:不用机器人)产品重两斤,外圆直径80mm。

补充内容 (2016-5-11 22:57):
料盒是客户自己的料盒,我们需要从料盒里把产品自动上料,料盒是平放.上料有要求:产品不能刮伤  碰撞  弄脏产品,产品外形类似圆盘,料在料盒里产品与产品之间缝隙很小大概2-3mm夹爪伸不进 吸盘也吸不了因为有防锈油..

补充内容 (2016-5-11 23:07):
产品厚8mm,直径80mm.之前也考虑过用电磁去吸,但是考虑到吸完之后可能会让产品本身会具有一定或微量的磁性,这样客户是不允许的所以就淘汰这个方案了.(目前正在跟客户讨论料盒用我们自己设计的料盒,用他们的实现不了

黄色是料盘,灰色是产品

黄色是料盘,灰色是产品

网友:
具体取料的是什么?

网友A:
产品的外形就是蝶形么
什么材料的

网友:
还是有思路的,堆好错开间隙,一起拿一起放就好了

网友B:
看间隙大小,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气缸夹持,如果面平整也可以真空吸附,2斤重没问题

网友C:
具体的方式讲清楚,你要求怎么出料还有摆放方式,气缸夹还是楼上说的吸还有振动盘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的外形就是蝶形么
什么材料的

产品是圆形的,合金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方式讲清楚,你要求怎么出料还有摆放方式,气缸夹还是楼上说的吸还有振动盘振

就是一筐料摆在机台上,然后去一个个或者几个同时自动上料,摆上的方式是产品竖着不能倒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间隙大小,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气缸夹持,如果面平整也可以真空吸附,2斤重没问题

间隙太小了,本来我也想用夹爪的,但是伸不进去,产品是竖着放在料盒里的

楼主:
要实现自动上料的是,把产品一个个或是几个一起从黄色料盒里拿出来竖着放在工位上,现在就是没有合适自动上料方式,(上料时产品不能有划伤,还有不能弄脏产品)各位大神们帮帮小弟,给出出主意啊

网友D:
首先,这个料盘是来料盘,还是走料盘?

无论是来的,还是走的,这个料盘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上下通的,没理解。

首先不是周转用料盘吧。如果是,这料盘什么材质啊?允许用几回?

V型槽内塞入方形截面的东西,要我用的话,只能当走料用。。。

真怕又一个坑在那里等着。。。

想问清楚很分界的问题:楼主是想放进去,还是想拿出来?

网友:
可以做专用的料盘吗?

网友:
赞11楼。
要求解决方案,就把事情都说清楚,别人问一点说一点,除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重点。
起码有个大致尺寸啊,间隙小,小到什么程度,图都出来了,标一下尺寸很费力?气爪一样可以做到很薄,膜片气缸行不行?
产品材质是合金钢,能不能用磁吸的方式?
表面光洁度多高,真空吸盘能不能用?

网友:
很有想法

网友:
“最近公司接到个项目分给小弟我,但一直在上料这个地放没有方案,主要是客户想实现自动上料,图中黄色是料盒灰色是产品(我只是大概画了一下)产品和产品之间的距离很小,求大神们给点建议自动上料用什么方式比较好(ps:不用机器人)产品重两斤,外圆直径80mm。”

请描述清楚:
1:产品之间的距离很小,很小是多小?是重叠还是0.000001mm?还是1mm?
2:为什么会距离很小,是产品表面不能磨损还是因为什么?
3:料盒是平躺着还是直立的?
4:看图片分析产品是在角槽中,但是深度不协调,好像下面有什么东西垫着一样?
.
.
.

网友:
工艺过程说的越清楚,才能有思路,把所有的参数与相关要求明白说明一下

网友:
上到那里?很简单的

网友:
气缸推出,用滑道导出.或先料筐反转,逐个或多个漏出到滑道再引导到合适位置。

网友:
或许也可以采取其他的上料方式

网友:
不知道这个料需要取到什么地方,呈什么状态做什么加工。我曾做过一个弹夹式的扁料自动推出装置。

网友:
能否把一格子料从黄色的盒里托举出来,然后用一个臂夹走

网友:
把产品单独放个照片出来,在详细说明下你的动作过程,这样才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
电磁铁吸取?怎么样?

网友:
你有实物照片吗?上传看下,会比较具体,大家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网友:
太简单了吧
信息要提供全面,越详细越好!

网友:
用离心自动理料机

网友:
吸盘加机械手

网友:
真空吸附可以
用特制形状的吸盘
吸圆柱面

网友(点评):
圆柱面厚度太小了吧,能吸的起来?

网友:
楼主应该出来把工况说清楚了,不然别人想帮也没办法

网友:
上张图,下一个工位的图,大家都等着帮你呢

网友:
这种情况机器手应用比较常见,

网友:
做个专用料盘吧

网友:
把实物摆放方式拍上来就清楚很多了

网友:
每几个料就空一格 几个一起取

网友:
就是啊,描述的不清楚,爱莫能助了

网友:
期待大神精彩回答

网友:
把工况说清楚!!!

网友:
OMG,一整盘料怎么上去,用叉车么?单个圆饼用夹持啊,

网友:
圆形的料放进去不会掉下去吗

网友:
一个一个地顶出去,夹持住,然后该干嘛干嘛

网友:
初入设计吧,祝福你

网友:
表示没有看明白!

网友:
把产品压出到一个定位治具里面,E 倒E 这样应该比较好实现自动上料

网友:
换种来料方式不行吗  堆成一摞一摞的多好

网友:
www.ytlhqz.net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用磁铁吧,永磁或电磁铁都可以。

网友E:
初步看,应该很简单,只是楼主的这个描述太不详细啊,刚刚入行的吧?你得把要求写详细了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
不知道工位上最多一次可以上料多少,是否可以考虑在黄色料盒上动动手脚。料盒上对工件进行限位的机构可以转动,每一排都有一个开关对应限位机构的开合,上料时直接触动开关,第一排落到工位上。。。。。。大体就是这个意思,我表达不清楚,也可能是异想天开,主要是提供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之前看到的机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把料盒竖起来在料盒的一边做和工件厚度一样的宽的轨道,轨道有一定的斜度,使工件可以在轨道上滑动。在料盒的另一边用一个或N个汽缸顶工件。一排下来后等距离提升料盒。重复上一个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公司接到个项目分给小弟我,但一直在上料这个地放没有方案,主要是客户想实现自动上料,图中黄色是料盒 ...

对应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初步看,应该很简单,只是楼主的这个描述太不详细啊,刚刚入行的吧?你得把要求写详细了别人才好帮你。

写的已经算是比较详细了,在前面都有补充说明,你没有注意到。。。。。。。。。。

网友:
必须是要用这个料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的外形就是蝶形么
什么材料的

零件是圆盘形,材料是合金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间隙大小,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气缸夹持,如果面平整也可以真空吸附,2斤重没问题

零件和零件之间的缝隙太小了,夹不了同时也吸不了,因为产品上有防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个料盘是来料盘,还是走料盘?

无论是来的,还是走的,这个料盘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上下通的,没 ...

是想从料盒里把产品拿出来,主要现在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缝隙太小不好上料在客户的料盒里,(现在整理一套方案就是不用客户的料盒,自己设计个料盒用夹爪上料)

网友:
真佩服楼主的耐性。。。

都聊到60多楼了,死活不说间隙到底是多少。。。料盘规格是多少。。。产品的厚度是多少。。。

楼主说说看:30万的车贵不贵?太便宜了?为什么?太贵了?为什么?一般般?为什么?

缝隙太小???你为什么觉得缝隙太小?你怎么知道别人也一定会认为间隙太小?

没有缝隙的豆腐都能一块块拿出来。。。

网友:
可以夹出来的,我有一百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