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选型:这种结构的圆柱棍子轴承有么?

楼主(2016-04-20):
非标设计需要,想要选用外圈带注油孔的圆柱滚子轴承,但是查了轴承手册,好像没有这种结构的圆柱棍子轴承,有懂的朋友吗?

网友A:
轴承手册?哪一本手册?
轴承选型建议查样本,CRB舍弗勒最好,可以查他们家的样本。

网友B:
有,中间带沟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中间带沟槽。

不是调心轴承,是圆柱滚子轴承,带油槽可注油嘴的调心轴承型号我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手册?哪一本手册?
轴承选型建议查样本,CRB舍弗勒最好,可以查他们家的样本。

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查的都是国标型号,你知道有外圈带注油嘴或者带油槽和注油嘴的圆柱滚子轴承型号吗?不管哪个厂家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查的都是国标型号,你知道有外圈带注油嘴或者带油槽和注油嘴的圆柱滚子轴承型号吗? ...

1. 轴承选型,不建议机械设计手册,厂家样本更好。
2. 双列CRB,一般都有油槽油孔。

网友C:
双列短圆柱轴承 一般都带油孔油槽的,只是你要注意,分内圈带锥和不带锥之分。
而内圈带锥的常见,为机床主轴常用型号;内圈不带锥反而比较难找。
如NN3010K P4 W33  K就是代表内锥 不带K就是直孔 W33就是代表油孔油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列短圆柱轴承 一般都带油孔油槽的,只是你要注意,分内圈带锥和不带锥之分。
而内圈带锥的常见,为机床主 ...

这个我知道的,我想用的是单列圆柱滚子轴承,内圈可拆,外圈带油槽或者油孔的

网友:
nsk  nnXXXXXXXe44xxx, 就有了。

网友D:
一般双列或4列的都会有注油嘴,单列不会有
后缀
W20 外圈3个油嘴
W26外圈6个
W33外圈油槽和3个油嘴
W33X外圈润滑油槽和6个油嘴
W513 =W26+W33
W518=W20+W25

网友(点评):
W513和W518似乎讲不通啊 ,我这是从洛阳轴研的样册上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双列或4列的都会有注油嘴,单列不会有
后缀
W20 外圈3个油嘴

这种轴承外圈是不是带油嘴的

网友(点评):
这不是有吗,感觉不像双列的啊,单列在中间有开孔,不怕影响寿命吗

楼主:

找到了,大家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