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E小窗口显示问题

楼主(2016-04-20):
大家好,小弟最近换了系统,现在是Win7 64位旗舰版,突然发现ProE某些显示有点问题,如图,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有个选择下拉菜单就没有显示出来,影响使用。然而在XP系统下显示就很正常(无法截图对比了,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我的没有问题啊,如图
估计是你安装的时候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大侠的软件应该是Creo吧,我装的是ProE野火5.0。可能野火确实是XP时代的产物,现在使用Win7了,相应的软件也应该升起来了。谢谢~

网友:
你当时是用的XP版本下的proe 现在你换成WIN7 可能你的版本与系统有冲突 我建议你把这个卸载了 重新去装一个适合你现在系统的版本。
或者去下载CREO啊 你下面那位朋友用的就是CREO 是不会有冲突的,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看过楼上那位朋友的回复以后,我也在考虑使用Creo了。

网友A:
借大侠宝地放个图片,5.0BOM里质量显示有问题,材料密度和单位哪里设置错误了?期待

网友(点评):
单独开帖,放在这里可能不太引人注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大侠宝地放个图片,5.0BOM里质量显示有问题,材料密度和单位哪里设置错误了?期待

不晓得怎么回事,不能发帖

网友:
设置成兼容模式和管理员权限试试。
我的win10的电脑用的就是5.0.
具体操作
1、右击图标——属性——兼容性
2、选择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然后选择Windows XP
3、在下边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下打勾
(这是win10的是设置方法,我记得win7也一样。你试试吧)如果不行我可以发给你安装包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已卸下野火5.0更换成Creo3.0,正在适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