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配重确认

楼主(2016-04-21):
1.电机1.5KW,带刹车,减速机是1:20的减速比
2.电机带动四个同步轮作为动力(每边两个),配重块由四条同步带做连接(每边两个)
3.简图如下

简图

简图

想要了解事项;
1.配重块重量,直接按30+50,这个重量直接配成相等嘛?
2.与提升速度有没有关系
3.相关计算,或者说资料,能否提供资料出处,或者简单给我列一下公式

机加工出身,不知问题幼稚否,希望社友提供些许资料,O(∩_∩)O谢谢!!

补充内容 (2016-4-21 22:27):
80千克重物会被托板上的电机,移动到流水线上

网友A:
这个重量也不是很重,可以考虑不加配重块,在底部增加4个同步轮,把同步带做成循环式的

网友:
等高手出现。

网友B:
减速电机提供的牵引力是700多公斤(理想状态),不知道选的减速箱是怎样的,蜗轮蜗杆的话20的速比断电也锁得住的。

网友(点评):
哦,应该是提升力

网友(点评):
人家电机本身是带刹车的,和减速箱没什么关系啊!安全一些的话加个电磁抱闸

网友(点评):
呵呵,不好意思,没审清题,我是想说可以不要配重。

网友:
F=(30+80)X9.8=1078N
M=1078X0.05/2=27Nm
电机Mn=27/20=1.35Nm
P=1.35X1450/(9550X0.7)=0.3kw

1、只要同步带抗拉强度够了,启停加速度不大的话,不需要配重应该也可以,如果是快速启动停止的话就要校核动载荷扭矩。
2、如果要用配重,配重的重量应该选择F的一半左右,这样电机正反转时的电流比较平衡。在电梯行业,客梯的对重是轿厢满载重量的45-50%。

网友C:
可以考虑用链条或者钢丝绳代替同步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量也不是很重,可以考虑不加配重块,在底部增加4个同步轮,把同步带做成循环式的

帮你上个图。。

网友:
只说配重问题,
托盘是30KG,料是80KG,那料会有取掉状态吗?也就是会有空托盘的状态吗?如果有,那托盘侧的重量是30~110KG变化的。那配重就应该选70KG的,即,有料时,托盘上升负载40KG,无料时托盘下降负载也是40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量也不是很重,可以考虑不加配重块,在底部增加4个同步轮,把同步带做成循环式的

底部是有四个同步轮,传动到上部四个同步轮, 发帖的时候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电机提供的牵引力是700多公斤(理想状态),不知道选的减速箱是怎样的,蜗轮蜗杆的话20的速比断电也锁得 ...

400mm的行程,时间基本是1到2秒需要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上个图。。

结构跟阁下的图一致的,四个角,分布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链条或者钢丝绳代替同步带

恩,好的,O(∩_∩)O谢谢,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