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活塞盘如何密封

楼主(2016-04-21):
筒体内径是300mm高是500mm,里面是和好的面团,黑色是类似活塞一样给里面的面施加压力,大概2T。如果不密封,面会反流下来,这个活塞盘如何密封。谢谢。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eovRzqLO1F5FfxnY8Cac5cqkA7x8KydRMhQAutcWdZcfWWctq0vNOES7UsdKPZplbN3hcbnZgBbO8GVpE6Z61uFfg0wci7tBqCqcObNOFW

这个是液压缸的结构,里面有介绍活塞密封的部分,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eovRzqLO1F5FfxnY8Cac5cqkA7x8KydRMhQAutcWdZcfWWctq0vNOES7UsdKPZplbN3 ...

O型圈和油封都考虑了不是很理想,面会有一定的残留时间一长就会变硬就会损坏油封或者密封圈。

网友(点评):
那用活塞环啊,钢制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规格的

网友B:
你说的损坏,是因为挂壁的面干燥之后会把密封材料切坏吧?那你这个就必须使用刚性材料进行密封了,或者做出规定,使用完成后必须将活塞推到最内侧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损坏,是因为挂壁的面干燥之后会把密封材料切坏吧?那你这个就必须使用刚性材料进行密封了,或者做出 ...

是这样的不知道用什么密封件好

网友B:
试试加一圈聚四氟乙烯或者聚甲醛之类的材料,当然,还得不能有毒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加一圈聚四氟乙烯或者聚甲醛之类的材料,当然,还得不能有毒副作用。

看来也只能经常更换密封圈了

网友C:
换个格莱圈或者PTFE的盘根吧,换也方便。因为有硬的东西而且粉末干磨,所以只能经常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格莱圈或者PTFE的盘根吧,换也方便。因为有硬的东西而且粉末干磨,所以只能经常换。

谢谢没有好的办法了,只好安装一个橡胶圈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液压油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