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疗器械用的胶水

楼主(2016-04-21):
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能有胶水能用在医疗器械上,目的粘合硅胶和塑料或者乳胶和塑料或者硅胶乳胶跟不锈钢。零件会深入人体内部。

网友A:
给你两个人的电话可以咨询一下,1,苏州汉科斯新材料 彭峰 181 1272 8903 2,广东卡夫特 王扬帆 186 6521 8652,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两个人的电话可以咨询一下,1,苏州汉科斯新材料 彭峰 181 1272 8903 2,广东卡夫特 王扬帆 186 6521 8 ...

谢谢大侠

网友:
有款乐泰4861,医用级的软胶,可以粘你要的材料。至于能不能进人体,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2016-12-22):
名称:主动式精密产品双组份点胶,高精度高粘度超微量复杂结构双组份点胶
参数:较小胶点为0.1mm
      线条宽度为0.3mm
      对位精度可达±0.01mm
产品特点:
1、粘结强度高,结构性粘结,可达到结构强度
2、固化硬度可调,从较为柔软至邵86度,可达到很高硬度
3、能适应较为恶劣环境,如水下、弱溶性的短、中期时长使用
应用:适用于高精度、高粘结或特定要求,超小型产品或工件的粘结13825200807我们可以做

网友(2017-04-21):
I类还是III类还是II类器械?

网友(2017-10-23):
热熔胶可以吧

网友(2018-01-25):
乐泰21ab胶。31胶。

网友(2018-03-18):
首先根据产品的类别选择医疗级别的胶水,再根据粘结的材料选择具体的。可以找一下乐泰医用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