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两组单向阀实现两路油气输入切换

楼主(2016-04-21):
各位大大好,小弟最近遇到个问题,请大大们帮忙解决下!
   问题是这样的,这路设计是用在机床外冷上的,要求机床头部气嘴可以实现使用冷却液及压缩空气冷却!
   根据要求,我设计了这么一个机构:如图
    1,使用冷却液,气动阀组关闭;
    2,使用气冷,液压阀组关闭;

现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通气气管中,常常有水!有次还很夸张的,倒灌到气动阀那边!

小弟分析下,可能原因有:
 1,两路单向阀间隔太远(原先单向阀都是直接装在阀组旁边),管道残存压力可能使在开气阀时液体倒灌;
2,就是单向阀阀组不密封,在压力作用下,水慢慢卸过单向阀阀芯,进入到气管中;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设计了个通道块,增加一个单向阀,将三个阀安装在上边,如图:

但是,对第二个问题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看看是否有更加可靠的方案!

网友A:
以前做玻璃磨边10兆欧纯水喷淋,用过单向阀,也是惨的不行,后来也是改成逻辑回路的“禁”...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0NzUxfDIzNzZjZTk1fDE3NTgxNDcwNjF8MHw%3D

SMC书上给的回路 参考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玻璃磨边10兆欧纯水喷淋,用过单向阀,也是惨的不行,后来也是改成逻辑回路的“禁”...

attach:// ...

谢谢解答,因为这个总共有三种状态:出水、出气、停止 ;故此设计中也是在电器系统中采用了逻辑门禁了!两路气控阀,一路控制一个smc的气控单向阀(图中有显示)形成液体开闭控制,另一路直接控制气体的开闭!

网友B:
其实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气路的单向阀无法阻止液压流体的反向浸渗?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觉得可以在气路加两组单向阀,或者使用一个蓄能器,在断气的情况下保持腔内一个较高的气路压力,给渗漏的液体一个缓冲空间,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效果,还需要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气路的单向阀无法阻止液压流体的反向浸渗?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觉得可以在气路加 ...

对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气路的单向阀无法阻止液压流体的反向浸渗 ,目前考虑的方案是在 气路上增加一个跟水路一样的气控单向阀!

网友:
各做一个喷嘴可不可行?

网友:
在气路上装个过滤器行吗,能自动排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