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玻璃布板通孔,螺纹孔,与厚度的关系,讨论

楼主(2016-04-21):
关于,环氧玻璃布板通孔,螺纹孔,与厚度的关系,讨论

网友A:
一般是通孔吧

网友B:
受力不大的话,可以螺孔,我经常这么做,一般用的都是15mm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通孔吧

可以螺纹,俺8mm。打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螺纹,俺8mm。打螺纹

受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不大的话,可以螺孔,我经常这么做,一般用的都是15mm厚的

可以螺纹,俺8mm。打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不大的话,可以螺孔,我经常这么做,一般用的都是15mm厚的

交流交流

楼主:
M4螺纹孔,刷漆后成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