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湿粉末的下料结构,大家有什么看法

楼主(2016-04-21):
问题描述:
一个V型料斗,上面堆积了一些粉末,料斗的V字尖端安装了一个送料螺旋
那么问题来了,下面的粉末被推送出去以后,下面会形成一个类似山洞的空洞,上面的粉末粘结在一起,不往下落
这个设备,我的老板从客户那里拿来了一套现成的图纸,客户指定要依照图纸制造
但是这套图纸错误很多,连一些基本的尺寸连接都是错误的,客户厂里有一套现成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语言交流存在障碍
图纸的方案是在料斗外侧两边各安放一个摆动盘,由一个电机带动,不停振打料斗实现下料,估计模仿的是人用手拍打料斗
诸位看看,除了这个振打,还能有什么好办法么,他们这个粉末估计是没办法保持干燥了
客户老关系了,上个图片示意结构

网友A:
从图纸上看斗很小,单位是mm吗?这样小的送料螺旋也不好做。
我10几年前也帮瓷砖厂做了一个类似这样的料斗,包含搅拌送料。但是还有几根垂直的向下送料螺旋。
你的在边上设计震动装置可能达到下料的目的,但是要看料粉的含水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纸上看斗很小,单位是mm吗?这样小的送料螺旋也不好做。
我10几年前也帮瓷砖厂做了一个类似这样的料斗 ...

单位是毫米
如果粉末是块状的,你安个上下的螺旋也不顶用啊,敞开了说是不是要提前粉碎
这就是再加一道工序的问题了,我这个不用,水分没这么大
毕竟拍拍箱体就能下去,我在想加个搅拌之类会不会有点用

网友:
你这个是粉料潮湿粘性大,产生的架桥现象
1.料斗和蛟龙连接的地方是不是太窄了一点,可否增加宽度。
2.料斗的角度大于90度,斜度是否可变大,料斗越陡,越不容易架桥。
3.实在不行,也只能在料斗上安装气锤,或者小的振动电机了

网友(点评):
可以加宽,但是加宽后,是否以为这螺旋也要加大直径,如果螺旋小料槽宽,是不是也会出现架桥现象,或者螺旋有抖动会消除这种现象;料斗的角度听从你的建议我会试着把夹角变小一些,但是这样要变动的地方太多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多少度合适;你这个气锤是个虾米东东,我百度一下

网友:
1.需看物料的含水量。
2.加个螺旋搅拌防止出现料拱现象。

网友B:
你老板是不是拿的小日本图纸,我原来的单位到现在还研究这个,都快两年了,才成功,你是不是处于电池行业?

网友:
如果要实现震动,你搜一下气动震动器,体积小巧,接气即可震动,震动频率通过调节气流可进行一定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老板是不是拿的小日本图纸,我原来的单位到现在还研究这个,都快两年了,才成功,你是不是处于电池行业?

不是不是,我这是化塑料厂的东西
是一整套生产线的一个小部分
图纸是不是本子的。
和老板语言沟通存在障碍,有时候靠手比划,而且老板的国语好多都是和本地人学的方言

网友:
很简单,图纸是图纸,实物是实物,你知道在工程界有种三边工程,即边设计,边调整,边施工。
而你看到的,则边修改,边组装,但就是不改图,所以那个老板所谓的有图纸有实物,完全是两脱节,而且偏偏这老板毛都不知道。没人去告诉他技术细节,赚钱要紧。

网友(点评):
实际情况和你说的有一样的地方,这次一共几套小设备,图纸错误百出,比重新设计累的多,框架比包在外面的外壳大,3mm的板攻16的丝,要命的是,我来之前,厂里已经按照图纸干了一部分,我还不能随便就把这些件给

网友(点评):
把这些件给废了,更郁闷的是他们照着图纸有做错的,还有将就材料把图纸该了的,最要命的就是我在本帖说的这个振打结构,本意是要做一个连杆机构,结果人家直接把转动轴和振打盘用两个杆连起来,形成一个三角形

网友C(2018-08-31):
楼主你好,最近刚好在改造粉料落料困难的涉笔,不知道楼主最终是怎么做的,效果如何?
我的面粉含水量25%左右,在料斗里堆积成拱或者粘壁,造成下端给料不足。
目前准备实验一下震动器;

网友:
料斗的上面加一个搅拌的不就可以了吗?过一段时间搅拌一次,或者不停的搅拌,这个看实际情况

网友:
气动震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最近刚好在改造粉料落料困难的涉笔,不知道楼主最终是怎么做的,效果如何?
我的面粉含水量25% ...

这个帖子好久了,目前看来粉料的输送,一般都会有个震动过程,气锤震箱体壁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好久了,目前看来粉料的输送,一般都会有个震动过程,气锤震箱体壁应该可以

嗯,谢谢,下周去做验证看看,因为我的粉料有一定粘性。

网友:
加个气动振动泵,但是需要有气源,

网友(2019-08-29):
可以调频的气动振动泵对下料效果的影响如何,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实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