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输送带怎么设计?

楼主(2016-04-21):
输送带上连续不断送料,尺寸大概是单个25*60(5连装),5联的创可贴 ,每联之间留有空隙。
现在想在传输带后面做个分选机。5个5联装分在一个盒子里,方便工人直接装盒,不用人工点数量。
速度要求每分钟可以完成400个5联装的分选。
不知道用什么简单方案比较合适,成本不能太高。感觉速度挺快的,每秒钟要完成6~7个5联装的分选。
ps:在输送带上用机械手抓成本太高。

网友:
这个创可贴是哪里来的,怎么来的?不知道这个,怎么谈什么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创可贴的工艺很成熟.楼主自己另外搞一套工艺创新?比原来的工艺有优势?

以前没做个这种自动化设备。
现在想接个项目,不了解这一块。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学习学习。
所以在论坛咨询下,看看有没有熟悉这块的。

网友:
“ps:在输送带上用机械手抓成本太高。”
硬伤在此

网友B:
这么块的速度,创可贴直接飞了呀
为什么不并联创可贴,然后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块的速度,创可贴直接飞了呀
为什么不并联创可贴,然后降速度

 速度是有点快! 现在客户是这样要求的。后续再沟通看看。

网友C:
视觉识别怎么样?

网友:
      用两条输送带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开始一条做匀速单件输送,后面一条做间歇输送,且低于前面的输送带平面,这样产品就叠起来了,只是速度的把控要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觉识别怎么样?

成本高吗

网友:
在展会上见过 但是没有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