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Mn13Cr2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6-04-21):
朋友忽然打电话来求助,说加工ZG13MnCr2的型腔,做模具用,根本没法加工,刀上去就出问题。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高锰合金做模具?

哎,不管了,先问问具体情况,结果他也不太清楚,说了半天,我总结为立加,断续切削,合金刀,进给几丝,基本是在挤压切削,干不动,费刀具。。。。

呵呵,我一下就有点想法了,
ZGMn13Cr2(我想更准确的是高锰合金ZGMn13Cr2MoRe)在承受剧烈冲击或接触应力下,其表面会迅速硬化,而芯部仍保持极强的韧性,外硬内韧既抗磨损又抗冲击。且表面受冲击越重,表面硬化就越充分,耐磨性就越好。

按他这种干法,是越干越硬,越硬越切不动,恶性循环。。。。。。

我没干过ZGMn13Cr2MoRe,但按我的推测:
        YG类合金刀,相对低速、大进给、大吃刀来干这个材料。
但是具体的切削参数就要试验了(少造成加工硬化,避开硬化层)

求教各位达人:
  我的想法对不对?请给个具体的刀具和加工参数?谢谢

网友A:
把毛坯加热或者冷却,前角,主偏角应取小一些,刀尖要带R的,大吃刀量,不过做模具的多是几丝几丝的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毛坯加热或者冷却,前角,主偏角应取小一些,刀尖要带R的,大吃刀量,不过做模具的多是几丝几丝的切

多谢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毛坯加热或者冷却,前角,主偏角应取小一些,刀尖要带R的,大吃刀量,不过做模具的多是几丝几丝的切

请教一下,是什么书

网友:
回复秋水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