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轴承标准件异常

楼主(2016-04-21):
打开以前老图的时候,轴承会变得很大(用toolbox插入的),其他标准件没有问题,怎么解决?我现在的版本是2015的,打开的老图是用10画的。轴承有几个配置,但都与实际尺寸不符。我装的有迈迪工具集插件,会不会影响到SolidWorks轴承标准件的调用?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A:
这个因为toolbox标准件调用出错,版本不一或是用另外一台电脑打开可能会出现此类问题,在每次调用生成文件之后,把调用的标准件直接外部保存在新建的文件夹中,楼主的问题应该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因为toolbox标准件调用出错,版本不一或是用另外一台电脑打开可能会出现此类问题,在每次调用生成文件之 ...

打电话给实威国际了。那边的人也是这么说的。也懒得退回到用10版的toolbox了,只好对每个轴承重新配置了,好在数量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