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风道设计问题

楼主(2016-04-21):
一边进风,一边回风,箱体左右是通透风箱,前面是八个单独可开启的小门!现在问题是上下的温度能一致吗!

补充内容 (2016-4-21 17:52):
八小层内部5个面全贴满了 铁氟龙板!

网友A:
不符合冷空气下降,热空气上升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符合冷空气下降,热空气上升原则。

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升温比较快,上面温度需要半小时才能与下面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点评):
流体力学仿真一下就知道了,我觉得问题应该在背面那个T型三通,应该主管直接8个管分别通每个小烤箱,回流的气管加粗。T型三通换Y型的。很久以前碰到过串联蒸饭箱一头熟了一头还生的问题,就是因为管道设计问题。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问题。
上面和下面,具体指的是哪个部分。是每个小隔层的上面和下面吗?

网友C:
层间隔热,每层侧翼配置风扇,左右横向风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问题。
上面和下面,具体指的是哪个部分。是每个小隔层的上面和下面吗?

是八层整个箱体的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温差太大!也就是最上一层与最下一层温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层间隔热,每层侧翼配置风扇,左右横向风道

每层之间是不互通的,最初就是双管送风吹向侧面的风道,利用风压吹向八小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层之间是不互通的,最初就是双管送风吹向侧面的风道,利用风压吹向八小层!

虽然不通,但是热量会传递啊,这样你热量逐层传递,就没法保证每层温度相同了

我做过一种电池柜,4层,每层一个抽屉式的柜子放电池;当时业主要求保证散热的同时还要保证4个电池的温度一致,这样可以获得同等的老化程度;我就是在每一层中间加隔热板,然后左右进风散热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