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制图:这弧形箭头怎么做?

楼主(2016-04-21):
哪位前辈能告诉小弟这弧形箭头怎么做?附图+

网友:
貌似看上去是手画的,不是很规则,应该是手画的

网友:
一个圆弧两条直线

网友:
随手画一个角度的标注,把标注线的引出线和第一个箭头在样式里隐藏,截图是一个改一个未改

网友:
用草图工具里:画半圆+箭头。

楼主:
谢谢大伙,回头试试

网友:
画个圆弧+复制个图纸里标注的箭头(调整好角度就行)

网友:
在草绘的时候,先画一个圆弧,再画两条线段当箭头应该就可以吧。貌似没有直接画箭头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