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镀锌彩虹色钝化的质量问题

楼主(2016-04-21):
镀锌彩虹色钝化的颜色应该是那种金黄色吧,这次一个厂家做成这样了,如图所示,哪位大侠知道这是哪个工艺出了问题,另外镀锌彩虹色钝化应该能过96小时盐雾吧,如果按GB/T 9799-2001 这个标准是可以的,不知谁做过?

网友A:
这个基本是镀锌光泽剂加多了吧

或者钝化液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是镀锌光泽剂加多了吧

或者钝化液本身有问题

那这样还能过96小时盐雾吗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要测试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这样还能过96小时盐雾吗

多谢啊,过几天就要做了,但愿能过

楼主(2016-06-19):
做了96小时盐雾,有一个面上有些白色的点,第二次打样把产品改成SPCC了,整个面喷粉,成本降了,做盐雾也应该没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