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床子齿轮崩了农民工,总结了一下,请大侠指教怎么保养床子

楼主(2016-04-21):
        中午快吃饭的时候铣床(粗铣)专机突然刀盘卡住了,幸亏快吃饭了一直看着机器,亲眼看见刀盘一下别住了,按了急停脑子秀逗了一下,都TM不转了觉得怪怪的心里想是不是急停没管用。马上把配电箱电源关了回来看了一下急停按下去了。哎心想坏了。开电源把工件退出来。手动按下铣头手动开关有摩擦声转动也不顺畅跑去找维修一说。维修说哎齿轮肯定坏了。别刀盘时并木有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因为这床子动静平时就挺大的。主轴箱一直嗒嗒的响。维修上午来说是不是缺油,把主轴箱泄油口打开,喷了一地油。饭点说了句下午修。都吃饭去了。。下午领导看下了,让我把油放了。放了有几桶,水桶那种桶。。油有黑油污有点脏。。。拆床子电机轴头键槽都别坏了,好不容易拆下电机拆主轴箱,齿轮果然打了。

       并不会上传图片。。。描述下斜齿轮齿轮啮合面有严重带状整个齿宽都有侵蚀痕迹,我是分不清点蚀还是月牙蚀还是啥的。因为很严重。。而且我也不太懂。并且有烧灼痕迹发黄。齿顶有少许缺损。齿面也有崩损,最大的一个的有米粒大。。齿轮是齿轮一侧打了4个齿。打齿轮的一侧齿轮端全部有小变形,。齿轮拆出来能看见铁粒。配对的大齿轮侵蚀痕迹很少几乎没有,就是崩齿配对的几个齿齿根有损伤一个特别严重但是还没断。。。另外说下电机轴头因为领导说另开槽继续用,不过我看受压一侧都压得皱皱的,能不能用久还是个问题。

       作为操作工一名农民工说下床子是怎么坏的。。。首先1这不是第一次别住。我第一次遇见按了急停就找领导去了,领导把工件退出试了下手动铣头工作正常就继续干了。不知道是不是 一个原因。2油很多为什么会烧灼,会侵蚀,也是床子会坏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俩原因,加的油不对我都是加润滑油从来没加过齿轮油,,以下是百度的答案只是重复下,油本身就稀,天越来越暖和温度一高根本起不到润滑作用,而且有什么油加什么油除了液压油加的很杂。。,油混合后太脏了齿轮侵蚀。因为齿轮箱是闭合的不太会进杂质。。3为什么会小崩齿,因为加工环境太差,粗铣床子动静一直很大,齿轮不是正常磨损,这个只能怪设计的加工量太大,我觉得算工艺原因也算人员原因,说的不对请指教,本人机械素养低。因为有的人会车多一点(在公差范围内)我的加工量就少,床子声音明显小了。通常不会有人这么干,计件,合格就行,谁还多车一点。还有铣工就是我水平太低。我顺便说下铣刀盘是手动调节刀片高低的,看网上的技工都是校刀盘,这是人员水平原因床子工作就没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小崩齿脱离的铁粒就成了加速齿轮死亡的刽子手。根本不是正常磨损,很快就坏了。我就是农名工我倒不是不想保养床子。真的没有齿轮油,听见粗铣床子嗒嗒的动静我自己都烦躁。我加一点润滑油声音就小点冬天能管用大半个月,。暖和了就不太管用了。。哎,我乱加油也是个原因。我有愧。而且这床子是太阳能直射到的。虽然是粗铣根本没精度可言但是油温是个问题。现在这粗精铣两台床子问题好多,我自己也搞定不了。4别刀盘我要是手动快退应该损失会小点。本能按急停了。。这也是操作水平不行,虽然平时就按两个键,一个启动一个返回。也是只顾效率了。(另另外大哥别再采用了,我都想删了我那片吐槽的帖子了)

楼主:
哎,只能怪自己不应该找借口吐槽的。靠别人怎么靠的住,水平差,又不会保养床子我也是醉了,我该回家卖豆腐去了

网友:
还好有觉悟,,,,,,,

网友A:
能心疼机器就是好开始啊,有条件拍点照片再把文字部分分分段,会有很多人帮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心疼机器就是好开始啊,有条件拍点照片再把文字部分分分段,会有很多人帮你的吧。

请问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
今天早上看了一下是齿轮箱上面电机相连的齿轮坏了,齿轮箱上面有齿轮干涉的痕迹很深,齿轮箱内部很脏,花键空隙有铁沫锈痕,一个过滤网样子的东西破损不堪,齿轮箱里面3个传动齿轮还很新,主轴齿轮不好了,。这坏的齿轮似乎就是润滑不到位,在床顶位置。齿轮箱脏好像跟油品关系也不大,内疚感少了好多。。发现坏掉的齿轮配合的齿轮齿低有头发丝粗的铁丝,一面有,另一面是侵蚀痕迹。应该是齿轮被削尖了,铣盘主轴相连的最大的齿轮齿轮变尖是齿轮箱内部的。

网友:
上传图片很简单,编辑器上有图标点击后普通上传。

楼主:
崩齿齿轮情况

楼主:
原来最后一个按钮能上传图片啊。。。配对齿轮情况,比较干净的是早上风枪吹出来拍的

楼主:
这个竹节带过滤网的是什么东东啊。我并木有参与拆机,因为机器比较高空间很小,维修工5,6个我在外围找点工具而已。

楼主:
今日无法上传更多附件,。。上面那个主轴箱里的大齿轮看着不错其实齿面也已经发生塑性变形了。。主轴箱里其他的3个小齿轮情况貌似不错。
大侠们能从这几张图里分析下么。我看完图片发现是打了5个齿不是4个啊,果然无图无真相,欢迎打脸。。另外卧槽这也能精?

网友(点评):
这农民工的理论水平不低啊,还知道塑性变形,齿面。。。。。

网友(点评):
足矣上很多人汗颜了,水平不低哦。

网友:
齿轮的失效形式主要有四种:轮齿折断、齿面磨损、齿面点蚀、和齿面胶合。。。

网友B:
主要还是润滑不好。铣床都是这样,齿轮间隙都大电机和齿轮都是硬连接传动,启动的冲击力也大。一个是操作方式,主要还是润滑不到位。油最好用N46抗磨机械润滑油,油黑主要是时间长没换粘度(润滑)失效和连接面磨损产生的金属粉磨对机床影响很大,图片发兰色光亮是高温产生的。不知铣床型号,齿轮箱里应该有活塞泵,有一个转轴上有偏心轮带动旋转供油,只接从上向下供油,吸油口的过滤也烂了起不了过滤作用。最少一年要换一次油。没有泵就是油加的太少,最下面的齿轮带油太少,油面应在离齿轮直经1Cm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润滑不好。铣床都是这样,齿轮间隙都大电机和齿轮都是硬连接传动,启动的冲击力也大。一个是操作方 ...

首先谢谢你的点评,有你的点评我发这帖子就没白费。电机轴下有您说得活塞泵铜管,在齿轮箱底部。不过不知道走线。我陪维修还得干零活。。零零碎碎,没看见具体走线方式。润滑我相信你说得是对的。操作方式对床子的影响具体是啥呢请问。。。床子型号忘了。只知道是江苏恒力组合机床公司的大平面粗精铣专机,设备代号HLZJ2468.。型号明天看下,我看过这公司网站并木有找到这类型的机器。为什么点评只能加一分。。

补充内容 (2016-4-23 22:58):
电机轴下是活塞泵还是啥我不清楚。反正跟润滑有关,铜管连接。。。我没见过活塞泵啥的。见笑

补充内容 (2016-4-24 20:02):
今天看了下设备型号和编号是一样的。。。HLZJ2468.我百度过这个型号没什么内容啊。。。

楼主:
本来昨天想写电机轴头维修的事情,不能上传更多附件我就没写。虽然今天我更窝火但还是按原来的思路写吧。先补一张大齿轮塑性变形的图片

楼主:
      车电机轴头
     话说前天(床子坏的第一天)电机拆下发现轴头键槽损伤拆卸电机转子,送往机修修理。很抱歉没有图片,因为当时床子坏了没工夫和心情拍照,(床子坏的第二天)就是昨天上午领导让我去机修帮忙,毕竟电机转子很重。我看到轴头已经补焊了(是叫补焊吧?)看不到原来键槽位置,帮车工抬上车床夹好,还是比较好加工的,转子是三爪卡盘加持的这边很重。轴头也就是加工的地方轻一点,而且中心孔还在,顶尖顶上OK。没事就看车工车轴。是位老车工,我看了下车床是沈阳普通车床,型号没记住。。。床子很老的样子,导轨很新润滑油充足,这位工人并木有穿戴手套,而且工具箱上面只有一块面纱,也木有手套。测绘轴直径55,车工让把电机轴相配的那个零件拿过来,套一下看看,发现套不上,老工人就用一块小铁块很小的那种敲着进给了一点还是装不上。老工人和另外一个工人讨论了一下。另一个工人看了下这个零件。说铣床专机上的吧。这类床子就是这样电机直接连着齿轮箱。这零件孔都起毛了。老工人就又敲击进给了下,如此三番,我用手机手电筒照了下孔(盲孔),发现这孔键槽一个边翘起来了,对老工人说搓下吧。然后很顺畅的就装上了。然后铣工过来说没图纸啊。这键槽怎么铣。我说问下领导。领导开会中。。让我下午找他。。

网友(点评):
车床不能戴手套,女的还得戴帽子

楼主:
    铣键槽
    下午领导打电话让我过去给了我张手画的轴头图纸。键槽宽16深5,键槽长98.这几个数字是实际测绘的,就是轴头键侧面和轴交汇的实际轮廓线和键底部的深度是5,其实中午我没事用手机看了下电机牌号百度了一下。键槽底部和轴另一端的标准尺寸是49,跟领导说了下,领导去办公室找画CAD的画出来,我看了下圆也没有圆整过,(顺便说下我百度了很多东西,我不能写帖子的时候说我百度了啥啥啥然后这样那样吧,只是方便阅读,不要纠结我农民工,现在只要你手机点下关注机械新闻啥的,每天都能看到机械知识,不稀奇。)得出的数字是47.8.。哎,拿着这份图纸找铣工铣了个槽,他问我铣多少,我说看着铣个5点7,8吧,(按领导要铣7个深了)轴直径不够55。我寻思只要键跟键槽过盈配合就行,其他问题不大。他量下下说6个深。。。。回来一寻思不对啊。卧槽只有基本尺寸,公差呢。铣工这6个深不会跟测绘是一个测量方法吧,那我不是SB么。这图纸刚好对着铣工测量方式啊。。。回家百度了下,除了宽度还有同轴度呢。无语了。

楼主:
    臣妾实在不能接受的键。
因为键坏掉了重新搞了个键。我没参与加工过程我也分辨不出怎么加工的,贴图一张。

网友(点评):
键是标准件,直接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点评,有你的点评我发这帖子就没白费。电机轴下有您说得活塞泵铜管,在齿轮箱底部。不过不知 ...

  按下急停电机瞬间刹车,由于惯性从动齿轮对主动齿轮冲击较大,由于润滑不足齿轮以有损伤加上急停冲击,应该是导致断齿的原因。另外看图片齿根有损伤排除润滑问题,看看是不是轴承老化导致齿轮配合间隙过小导致切根

网友:
楼主好文科性格,建议改岗位

网友(点评):
我倒是想,关键领导得让啊。。

网友:
:victory 来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学习回帖的大侠就好了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急停电机瞬间刹车,由于惯性从动齿轮对主动齿轮冲击较大,由于润滑不足齿轮以有损伤加上急停冲击, ...

请听奴婢把话说完。。我没按急停已经瞬间停止运动了,刹车是啥,这床子也没有刹车系统啊。。就是电机连着齿轮箱齿轮箱连着刀盘的轴。。。不过俩轴承滚子确实磨损严重,内圈表面也是坑坑洼洼。(老是有错别字,,,)

补充内容 (2016-4-24 22:20):
急停没怎么用过,有立即停止电机转动功能么。不懂。。。

楼主:
      装机
      继续写昨天的事情,(就是维修第三天,23号)因为被系统吞了,心情平静了很多所以就简单说下好了,第三天就开始装机了,维修工在装主轴箱的时候发现齿轮有死点或者说焊点,就是齿轮转到这里就转不动了,然后找到焊点用锉锉了一下。我寻思应该就是这个焊点直接让刀盘卡死的吧,因为卡死时没有什么声音,而且是突然立即卡死的。不过我以我的机械知识,和对床子的结构了解太少实在不能确定怎么损坏的。我能提供的信息也不太完整,因为我一直在干零活,扫地啥的。。额。。回想一下出事的情况,当时启动床身床身快进速度转到工作速度时,工件离刀盘距离有点小,好像速度变快了一样。其实这个进入工作速度的当铁离工件我预留了一块距离,我寻思是不是当铁松动了。我就拿螺丝刀调了一下当铁位置,紧了一下。我看了下加工情况,过后不到1分钟吧,刀盘突然就卡死了。。。那个零件有小崩边,加工面很小。回忆结束继续说装机,我觉得维修师傅水平是不错的。。看他们用细铁丝装电机后面的端盖,清理轴头端轴承里的碎屑,洗净手后抹上润滑脂。用铁条敲扁做的垫圈,一个垫圈找不到了。。调整间隙,这也是我第一台床子,第一次维修经历,维修师傅见识比我多得多。。。水平比我好得多,我看不到什么问题。细讲我也没那个水平。略过。装的差不多我就开始打扫卫生了。看看我捡到了什么

楼主:
    注油
      领导让我打扫卫生可不是这个卫生啊。让我扫工段分配的卫生区去了。。。还干了点其他的零活。。回来一看,我晕基本装完了,电机都开始接线了,告诉我快弄油加油,那时候5点左右,也快下班了。问组织上级要油,让我加那桶废油哎,领导路过让去后勤领桶46#液压油,你没看错是液压油。我到后勤看了下就是32.46.68液压油。耐磨导轨油,煤油,主轴油,还有什么什么切削液啥的,反正没有什么齿轮油还是大侠说得N46抗磨机械润滑油,加,我加还不行么。加加加,主轴箱居然漏油了,打电话通知领导,领导说先这样吧。用桶接了下就下班了。。。我心里想说厂里每天说得保养是指加工中心保养吧,连润滑油都没有保养啥啊。。顺便看上面的铜管我觉得维修水平不错你们觉得呢。。。

补充内容 (2016-5-17 20:25):
抗磨液压油:除用于各种液压系统外,也可用于中等负荷工业齿轮(蜗轮、双曲线齿轮除外)的润滑。其应用的环境温度为一10'C-40’C。

补充内容 (2016-5-17 20:26):
额,原来抗磨液压油也可以润滑齿轮啊。今天才知道。

网友(点评):
油不会分。

网友(点评):
确实不会分。我对油品的认识就是加油5定和加油指导书。液压油怎么能用来润滑机械呢?

楼主:
说今天的事情(第四天,24号),叫维修师傅重新密封了下。试机也是自己试了下点动手动。空运转。就正常加工了。维修师傅最后提了一点,尽快把这缺刀片的刀盘扔了,有个好点的在哪里哪里换上能好点。就是电机风扇罩子有点晃。我觉得是轴头键槽和键加工太随意了,是不是电机轴键联接有点犯别造成的,说下轴直径不到55.键16个多。放在电机轴头键槽里很松。。。最后是维修师傅冲点冲在电机轴上面的。。。哎就这样吧。老是退出我这破电脑和手速打字见谅下。。

网友(点评):
写这个太累了。明天还要早起。如果有大侠点评我还会写点。不然就这样吧-。-

网友D:
觉悟很高,跟着学习。

网友E:
放在电机轴头键槽里很松。。。最后是维修师傅冲点冲在电机轴上面的。。。---------这个早晚还是个事儿

网友F:
一瓶齿轮专用的润滑油也用不了几个钱,看图片上的轮齿变形都是在一端,抹红丹检查下接触是否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在电机轴头键槽里很松。。。最后是维修师傅冲点冲在电机轴上面的。。。---------这个早晚还是个事儿

0.0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悟很高,跟着学习。

不高不高,主要发帖赚点积分。。让懂得人留下点什么我就满足了-。-

楼主:
上面说的是齿轮箱不是主轴箱。脑子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瓶齿轮专用的润滑油也用不了几个钱,看图片上的轮齿变形都是在一端,抹红丹检查下接触是否均匀。

0.0水平太低听不懂不均匀会怎么样

网友(点评):
在啮合面上均匀涂满红油,转动几圈后观察,啮合的地方会把红油挤掉而成为亮色---------这样就会看出来哪里啮合、哪里没有啮合到-----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G:
看你的标题,以为出了人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标题,以为出了人命。

毕竟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继续下文啊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0.0水平太低听不懂不均匀会怎么样

接触不均匀会导致齿面偏载(也就是局部接触应力很大,轮齿受不了,而发生塑性变形或局部崩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触不均匀会导致齿面偏载(也就是局部接触应力很大,轮齿受不了,而发生塑性变形或局部崩齿)

那不用试,肯定接触不均匀,用手摸都摸得出来

网友: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网友:
多学习 多思考 谨慎点

网友H:
大侠写的很好,描述的也很到位。
怎么说呢,这个你确实有责任,但是最大的责任还是管理问题。
做个一个底层工作者,我们做好本份的事就好了,少抱怨,努力在自己岗位上放光发彩。
也不用自暴自弃,做技术的谁没犯过错,没犯之前是一个想法犯了之后就是另外一种做法了。
当今社会就是赚钱太容易了,导致很多人沉不下心做技术,我相信你!多学习,加油!

网友:
找人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侠写的很好,描述的也很到位。
怎么说呢,这个你确实有责任,但是最大的责任还是管理问题。
做个一个底 ...

谢谢你的鼓励,我没有推卸责任。我发上来就是想让大侠看下给点指导意见,其实我蛮羞愧的。平时床子能干活就行了,就是要产量,每天要产量。有毛病不要紧,能干活就行了。能不停机根本不让你停。公差达不到都不要紧还保养润滑?我有时候就特烦躁,其实说真的就是我无能啊,我处理不了这些毛病。一直这么靠到下班,下班了谁还处理床子毛病啥的。这个搞法床子该坏掉,都是这样的干挺的,我有啥办法。我处理不了啊,。其实4月我厂三台床子趴窝,一台报废,两台大修另一台还趴着呢,都说是累趴下的,这个月又报废了一台,据说是缺油造成的。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这句话靠我自己我目前真做不到。我还是提高自己素养第一,没能力一切都是白说。

网友(点评):
本来写这个帖子就是请教大侠床子怎么坏的,怎么保养床子啥的,可惜毕竟农民工不是什么高技术人员没什么吸引力。我也是醉了。

网友:
磕磕碰碰中学习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