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简单方式:自动推开门板,方便后期接线检修等操作

楼主(2016-04-21):
如图所示一个钣金门板想向上推开,钣金门板上切入一些设备,所以门板整体有点重量,大概10斤左右。有什么简单的方式可以自动推开门板,方便后期接线检修等操作。推开距离其实没有图上画的这么大,只要推开一点,然后在上手掰就行。

楼主:
我想的下面装几个门板反弹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弹开这么重的门板?

网友(点评):
你可以按照选型手册选一下, TAKIGEN有, 多装几个也行, 或者将铰链换成扭矩铰链, 把力抵消一部分 为嘛不在上面装个把手, 不就一切都OK了吗?为了美观吗? 强迫症了? :)

网友A:
装个气弹簧行不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想想汽车后备箱和前盖的打开结构

网友:
加个拉簧

网友:
气弹簧,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的下面装几个门板反弹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弹开这么重的门板?

对,不装把手是因为美观问题,这个产品对外观需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气弹簧行不

恩,我试验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