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铝金属表面增加其表面摩擦力的工艺方法,请教

楼主(2016-04-22):
我现在有两个铝零件,需要用手拿着工作,但是其与手接触的两个光亮领导觉得太滑,想增加其摩擦力,方便手把着。大家有什么方法?或者表面处理方法?或者机加工方法等,谢谢,。表面拉丝觉得摩擦力不够, 或者 如果压痕的话,怎么压痕合适?给什么样的技术要求合适,或者大家有什么更好意见?
       具体请看图1~3,图1是其装配体,图中两个黑色箭头所指的两个浅蓝色侧面是手拿的两个面,图2、图3分别是两个零件。,该装配体受力的方向是红色箭头方向,力不是很大,手能把住。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

能说的具体点吗?磨砂、喷砂不一样,工艺流程、技术要求怎么写?能达到我想要的要求吗?

网友B:
用滚花呢?一般滚花刀是安在车床上用,看能安在铣床上对平面滚吧

网友C:
简单的喷砂就可以,这个你得跟你们生产的人咨询,可以先做一个标准块,记录时间,喷砂压力,以及距离等生产工艺参数,然后跟那个标准块对比

网友D:
喷砂,砂砾要大点,根据硬度需要,不过喷砂后要硬质氧化或者硬质氧化。
滚花,有平面滚花刀买的,滚花后也要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滚花呢?一般滚花刀是安在车床上用,看能安在铣床上对平面滚吧

那你能告我下我这种要求用什么规格的网纹滚花刀合适呢?0.5的合适吗?

网友:
用油压机(或冲床)压花

网友:
喷砂 (粗砂)
滚花, 直纹或网纹都行
粘橡胶皮, 这个最简单~

网友E:
从背后打几个螺丝孔装个小的把手上去不可以吗。又便宜又实用,还不怕掉地上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背后打几个螺丝孔装个小的把手上去不可以吗。又便宜又实用,还不怕掉地上变形。

首先谢谢您,但这样不方便,也不美观,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喷砂就可以,这个你得跟你们生产的人咨询,可以先做一个标准块,记录时间,喷砂压力,以及距离等生产 ...

喷砂的粗糙度老师父觉得不够,谢谢。你还有别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滚花呢?一般滚花刀是安在车床上用,看能安在铣床上对平面滚吧

关键就是怎么在平面上网纹滚花,圆柱面号滚花,就是平面滚花怎么加工,希望你详细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滚花

关键就是怎么在平面上网纹滚花,圆柱面号滚花,就是平面滚花怎么加工,希望你详细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砂,砂砾要大点,根据硬度需要,不过喷砂后要硬质氧化或者硬质氧化。
滚花,有平面滚花刀买的,滚花后也 ...

关键就是怎么在平面上网纹滚花,圆柱面号滚花,就是平面滚花怎么加工,平面滚刀我搜了下没搜到,你在哪看到的呢?能给发个链接吗?我的东西是个小零件,花费太大不值得做,如果平面滚刀不常见的话,就不值得做,希望你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怎么在平面上网纹滚花,圆柱面号滚花,就是平面滚花怎么加工,希望你详细解释下?谢谢

车床滚花刀做个圆柄放铣床上可以不

网友E:
工件的宽度是多少?就手拿那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件的宽度是多少?就手拿那地方

工件手拿侧面长*宽=80*16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车床滚花刀做个圆柄放铣床上可以不

这个我不知道行不行,没做过,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喷 手感漆 黏贴 防滑胶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怎么在平面上网纹滚花,圆柱面号滚花,就是平面滚花怎么加工,平面滚刀我搜了下没搜到,你在哪看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7381773062&ns=1   你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知道行不行,没做过,能说详细点吗?

这有什么好说的,你加工个刀柄,试试不就知道了
甚至我觉得你拿粗齿锉刀锉下平面都可以

网友:
搞点皱纹漆

网友:
提高表面粗糙度  增大压力 还有较少接触面积

网友:
滚花1.2的比较合适,把车床滚花刀杆装铣床主轴上,工件放工作台上,然后X方向开低速自动走刀,Y方向间歇手动进给就好了。注意主轴不要转动,深度通过Z向控制,多滚几次就可以滚得很尖。

网友:
机加工要考虑成本 还是喷丸吧

网友:
这是故意捉弄干活的吧?你安个把手什么事都没有了。

网友:
加工时就做处理,磨砂,喷砂,或者机刻

网友:
1.同意逍遥大侠的说法。试问下楼主,安装个把手怎么就影响美观了?
2.不想装把手,那就滚花。不要问怎样滚,查标准,在图纸上标注出来,加工的就知道怎么做了。如果是自己加工,那就用铣刀划几道痕子,一样达到防滑的效果。
3.喷砂防滑有点扯淡,建议自己去摸摸喷过砂的工件,就知道滑不滑了。

网友:
带橡胶手套加工就可以了呀

网友:
考没考虑过表面粘贴摩擦力比较大的材料呢,比如橡胶片之类的。

网友:
同意24楼的方案,现在有一种在金属表面喷涂塑胶的工艺,附着力很好,手感也不错,增加摩擦力,尤其是冬季,也不凉手。

网友:
平面滚花,参照平板锉

网友:
我觉得不介意的话,涂一层漆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钳工要加工的话 我想用纱布包起来应该可以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手拿侧面长*宽=80*16mm的

工件80MM两侧开U型槽,深10MM左右可以,卡住手指就可以,这样可以捉得更稳而且美观。

网友:
如果有量可否改成铝压铸,稍微改变起形状,在手握的地方改成弧形,正好适合手握住的形状,这样手握起来也舒适,不一定粗糙的握起来才有质感。

网友:
我也赞成按个把手

网友:
手上带个套套就好了

网友:
现在在学习,到处找资料,这个网站真好

网友:
为什么不改加工件呢,方便拿取呢

网友:
喷特氟龙就可以

网友(2021-10-22):
都在说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