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皮带跑偏问题

楼主(2016-04-22):
请教一下大神,做了个皮带线,但是采购买的皮带买长了,我装起来以后皮带老是跑偏,是不是因为皮带长了呢

网友:
如果皮带长了,有地方加张紧!如果跑偏了除了调节之外,可以把滚筒做中间凸出一点!论坛里面你搜一下!这样都常见问题!

网友:
社区有不少讨论了。建议发帖前搜搜。  比如百度里面 输入  (不带引号)
“皮带 跑偏 site:bbs.cmiw.cn”

皮带跑偏调整问题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335

皮带线跑偏,有没有有经验的人给分析一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656

做了个皮带输送机,但皮带总是跑偏,请教下怎么调节?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889

如何设计才能防止图中的皮带跑偏?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7

俺在回此帖:
     带锯切断面特征纹路成因猜想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266
的时候意外地找到了一份资料(11楼),关于带锯跑偏因素研究的一篇论文。看完了对皮带跑偏就再也不困惑了。

这是上一个帖子的续:
带锯切断面特征纹路成因 ---- 证实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9616

网友:
你都买长了,肯定是皮带长了

网友:
长了没关系, 只要能张紧, 然后就是各种防跑偏措施了, 看看二楼大神的链接吧.

网友:
长了多少,可不可以张紧?可以张紧了还是跑偏,才可以参照参照动静之机大侠提供的帖子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