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盒上盖与下盖连接缝隙问题

楼主(2016-04-22):
1MM厚的冷板外壳,上盖与下盖装配的时候总是一边宽一边窄,侧板两头上了两颗螺丝后宽的那边还会中间拱起,无奈只能上3棵螺丝,,底板拉铆螺母柱的时候有的深有的浅搞的底面凹凸不平。
前后两家供应商都说是车间工人干活粗糙。各位大侠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上下的尺寸间隙我一般是留0.5mm,鬼佬的东西间隙更小,但是折弯平整,角度到位。为什么自己弄就这么坑了?

网友A:
在上海九星市场,基本上所有的加工店都有开槽机,先划出浅槽,再折弯,那角度,那尺寸很准的。
从你的图上看,左右两侧只有一个板厚,里边是什么结构,如果是焊接的,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海九星市场,基本上所有的加工店都有开槽机,先划出浅槽,再折弯,那角度,那尺寸很准的。
从你的图上 ...

我在广州
简单的钣金盒子,面端有点缝隙要求焊接直接和供应商说是点焊就是怕变型问题,结果每次都是面板没变型尾端的缝隙就大的吓人。

以前工作的工厂车间折弯师傅是个老师傅
他自己会根据折弯的误差来调整配合工件的尺寸,着两家供应商的规模都不算小但是工艺的确让人无语。

网友:
折弯补偿没控制好,折弯龚应该会先做实验啊。

网友:
钣金件的这种误差可以在折弯的时候就给调过来的啊,

网友:
这个是板材自身变形问题吧,另外上面压铆的也做的差了点吧,不是凸出来就是凹进去。说实在的我们的板材很少能有很平的,买来看着是平的,上了激光冲床一落料,各个元件都是鼓腰凹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