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电子的信号转换为机械的动作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6-04-22):
现在我不需要太大的力和行程,我只要将我经过判断后的电信号转化为一个机械动作,哪怕就是拨动一下或转动一下也可以。请问有哪些方法?据我所知,要不就是电机形式,要不就是气缸形式,要不就是电磁形式,有没有什么更好更便宜的方式呢?

网友:
接近开关  行程开关  磁感应开关 这些是获取信号的
电磁阀  继电器 信号转换的
气缸  电机  机械反馈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

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我想想

电能直接转化机械能的话, 只能通过电磁转换, 电机, 电磁铁, 气压, 液压本质都一样的.
或者可以先发热, 然后再烧水...蒸汽机?
或者可以先发光, 然后再..太阳帆?
或者可以先电解水, 然后氢气..氧气.. 爆炸?

但都不满足楼主的简单省钱的要求.

其实,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电磁铁, 给信号就动一下, 别方案都便宜.

网友:
都已经给你说出来了,还能有更便宜的方法吗

网友:
     用电发热,然后膨胀系数不同的 双金属片。类似电水壶开关

网友:
电磁铁应该是我能想到最便宜的了

网友:
关键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具体场合是什么

网友:
光电开关还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