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动机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6-04-22):
直接说问题:

1、电动机的轴伸端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加长吗,还是只能按国家标准的长度制造?

2、电动机轴跟刚性联轴器连接,联轴器后边连接着齿轮。,后边不用轴承\轴承座来支撑,也就是联轴器之后都是属于外伸的、没有支撑的,这样的设计可以吗?

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是《数控回转工作台》,在电动机传动这部分我想设计得简洁一些,不想用轴承和轴承座。

网友A:
1、电动机的输出轴长度是有标准的,不管是国标还是欧标美标,如果设计要求必须用非标的长度,要与生产厂家协商,不过一般没人这么干;
2、齿轮可以直接安装在减速电机的输出轴上,前提是校核径向载荷没有问题。如果加刚性联轴器的话,因为实际上相当于加长了输出轴长度,径向载荷对电机轴承产生的力矩会成线性比例增大,这种情况在正常的设计中都会增加支撑的,否则会严重影响电机寿命,齿轮副的啮合稳定性也无法保证。但是你既然连轴承座都不想用,为什么画蛇添足的弄个联轴器呢?

网友B:
1、定制的电机或接单才生产的电机,长度可改,标准的,一般改不了
2、第二个问题没法儿回答,建议上图讲明结构以及相关的传动参数再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动机的输出轴长度是有标准的,不管是国标还是欧标美标,如果设计要求必须用非标的长度,要与生产厂家协 ...

很清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定制的电机或接单才生产的电机,长度可改,标准的,一般改不了
2、第二个问题没法儿回答,建议上图讲明 ...

原来如此,谢谢啦。因为我的毕业设计的导师很抠门,规定一个星期只能找他提问一次,其余时间一概不管;更可恶的是下周他还要去出差,真是苦了我们了。所以只好来这里请求大神了。

网友(点评):
还有这样玩的“一个星期只能找他提问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动机的输出轴长度是有标准的,不管是国标还是欧标美标,如果设计要求必须用非标的长度,要与生产厂家协 ...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如果把齿轮直接安装到电动机的输出轴,我查手册发现是靠过渡配合,端部应该应该靠圆螺母定位,那么问题来了:螺纹是自己加工的吗?齿轮的另一端应该是轴肩定位,但是我看见电机轴的尺寸是国标的,都是没有轴肩的,这又怎么解释?
(真是不好意思,我们社会经历实在是太少,现在导师又不管我们,有些问题手册又找不到。电机传动这个问题是我这个课题最后一个问题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课题就几乎完成了)

网友(点评):
1、轴端定位的形式有端面螺母+垫片、止动螺钉、涨套等多种形式,并不一定需要端面有螺纹孔。一定要螺纹孔的话,订货的时候说明,厂家会帮你做的,自己做也行,但打孔的时候要注意压力小一点,我就干过这事;

网友(点评):
2、电机轴一般是有轴肩的。即使你选的哪个型号没有轴肩,问题也不大,谁说齿轮安装一定要轴间定位的,很多时候反倒是为了齿轮副啮合状态更好而要调整齿轮在电机轴上的位置的。用止动螺钉、涨套等连接方式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定制的电机或接单才生产的电机,长度可改,标准的,一般改不了
2、第二个问题没法儿回答,建议上图讲明 ...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如果把齿轮直接安装到电动机的输出轴,我查手册发现是靠过渡配合,端部应该应该靠圆螺母定位,那么问题来了:螺纹是自己加工的吗?齿轮的另一端应该是轴肩定位,但是我看见电机轴的尺寸是国标的,都是没有轴肩的,这又怎么解释?
(真是不好意思,我们社会经历实在是太少,现在导师又不管我们,有些问题手册又找不到。电机传动这个问题是我这个课题最后一个问题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课题就几乎完成了)

网友(点评):
怎么安装的都有,但你要先讲清楚工况,比如转速、功率、尺寸、安装空间和安装方法要求等等,否则没法说那种形式就一定适合你的方案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D:
设计多大规格的回转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多大规格的回转工作台?

水平回转工作台,回转直径350mm,最大承重200kg,电机转速2840,功率2.2,电机型号Y90L-2,用于立式数控铣床。采用齿轮(1级降速)和蜗轮蜗杆传动。高速轴齿轮分度圆直径42.4mm,齿厚20mm,压力角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定制的电机或接单才生产的电机,长度可改,标准的,一般改不了
2、第二个问题没法儿回答,建议上图讲明 ...

水平回转工作台,回转直径350mm,最大承重200kg,电机转速2840,功率2.2,电机型号Y90L-2,用于立式数控铣床。采用齿轮(1级降速)和蜗轮蜗杆传动。高速轴齿轮分度圆直径42.4mm,齿厚20mm,压力角20度。图现在正在改,改好就上,明天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如果把齿轮直接安装到电动机的输出轴,我查手册发现是靠过渡配合,端部应该应该靠圆螺 ...

水平回转工作台,回转直径350mm,最大承重200kg,电机转速2840,功率2.2,电机型号Y90L-2,用于立式数控铣床。采用齿轮(1级降速)和蜗轮蜗杆传动。高速轴齿轮分度圆直径42.4mm,齿厚20mm,压力角20度。这个小齿轮该怎么装上电机轴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大好人,真是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动得都快哭了,谢谢,谢谢。这图能解决我很多问题。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动得都快哭了,谢谢,谢谢。这图能解决我很多问题。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