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Mn13Mo材料整理汇总,还有问题要请教

楼主(2016-04-22):
先上图,有图有真相嘛!图中铸件(材料都是ZGMn13Mo)是外协到外面做的,轮子这边换供应商后协调方面是我来弄得,这材料方面我经验少前期技术协调我也是花了劲看书的起码要能和对面技术说的上话啊,哈哈。但是第一次做还是出现了部分问题:1.中心孔一段出现大量缩孔,2.型腔内部有一个里面有机械结砂。
   这里我想请教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图中对拼的斗唇焊接这块,涉及材料这里。由于高锰钢材料的性能,我这里焊接工艺上采用控制线能量输入,焊接走丝速度,多翻身焊接分布均匀减少在一个地方焊接过长时间,焊接的层间温度控制在不高于200度。问题来了:
    1.都知道防止温度过高一是防止析出过多的碳化物,减少材料的塑形和韧性,还有不锈钢焊丝导热小,线膨胀系数大,防止产生粗晶,容易产生热裂纹,也就数俗话说不喜欢太热。我笔记同时找到这句:250度以下快速升温,不发生少发生相变,只有热应力作用,很少有组织相变应力,有没有这种说法?
   2.焊接这材料,第一道焊缝很容易开裂,有时候微裂纹可以后熔,裂纹大了肯定去掉的。我这一般不用泼水,看资料有说水冷避开950-250度,问人家也有说用,不知道效果好不好?或者有什么好的工艺也给小弟分享分享啊,
     陈述如有错误,可以帮我指出啊。谢谢!

楼主:
鹰大,还好没给我后半句删了,要不名字也太狂了,是我自己总结还有部分问题

网友:
可以参照《WK-20 铲斗焊接修复工艺》这篇文章的经验。
建议用小直径焊丝,小电流,快速焊接,焊缝要小。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这是我写的一个关于焊接的小材料,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这材料和一般的焊接有区别的,温度高了容易析出碳化物,减低冲击值和抗拉强度。这材料铸造方面也是,就是工艺方面你请教人家,人家一般不是专门铸造这方面的也不随便开口的。

网友(点评):
我就是有2小问题,焊接方面还是会的

网友:
http://dx2jx.download.cqvip.com/DownPaper.dll?DownCurPaper&CD=2008GC137&Info=BNGDHOAHBOAIAKABABAHHIBNBOBOALAAALAFAIADAIAGBGAHAGAFALADAG&FILE=000/004/27921197.pdf&FILENAME=%b8%df%c3%cc%b8%d6%d6%fd%bc%fe%d3%eb%b5%cd%ba%cf%bd%f0%b8%d6%ba%b8%bd%d3%c8%c8%c1%d1%ce%c6%b5%c4%d4%a4%b7%c0.pdf

网友(点评):
哈哈,谢谢零侠给的资料。

网友:
学到了

网友(点评):
第一个问题,犯懵了。没有这样说的,后来和铸造厂工艺人员请教,提醒才反应过来高猛钢最后形成单相奥氏体组织,这温度没有相变,也就没有相变应力。所以那说法不对!

网友:
两只老虎

网友:
gaoc高潮的技术

网友:
dfhjhjghyjjfghjgftffc和你好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