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机器人抓手的切换

楼主(2016-04-22):
因为方案目的要求,现在想实现一个机器人带着一个机械手进行作业之后,卸下再去带动第二个机械手去作业!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实现这样的切换?换枪盘(焊枪)类似的结构也可以,想自己做一个,但不明白换枪盘具体结构怎么实现的!
求助大侠来解决这个切换问题,在此感激不尽!
换枪盘结构具体不详,只有视频,哪位大侠有三维详细数据,谢谢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
根据你的工装设计个固定抓取的在手臂上就可以了
又方便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
根据你的工装设计个固定抓取的在手臂上就可以了
又方便又便宜

是两种机械手,需要用在同一个机器人身上,需要有个切换机械手的过程

网友(点评):
可以借鉴立加换到结构吗

网友:
FESTO有切换夹具用的部件,很贵。
尽量不要切换夹具。哪怕是一个两用夹具、一会用这头一会用那头,也比换夹具要好。
换夹具可能会漏气、接触不良,定位误差也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两种机械手,需要用在同一个机器人身上,需要有个切换机械手的过程

你在机器人上做个东西去夹紧机器手
这样就实现切换了

网友B:
直接联系厂家销售就可以要到图吧,不过应该没什么内部结构,这东西跟加工中心的锁紧道理差不多,都是采用的钢珠锁紧的形式

网友C:
这个其实也不难,我们刚做了两套,两种结构的,都能用,一种就是仿的图中的结构,类似于哪种钢珠的气管或者水管快速接头(为了安全要设计成自锁)。
难点在于电路、气路的自动切换,不过可以直接买上面产品的接头,有单独卖的。

另外,还有一个 办法,如果两种卡具差别不是太大(从你的图上看似乎不是太大),你可以设计卡具成可以变形的(主要就是卡爪或者吸盘可以变换位置,变形靠气缸推动)。

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楼上都提到的,设计复合的卡具,卡具设计成上下两面,安装法兰外移至卡具边缘这样就放便多了,不过卡具重量、载重力矩都会增大不少,就需要看你的机器人载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机器人上做个东西去夹紧机器手
这样就实现切换了

这个方案可以有,比如用气缸压紧机械手实现切换,但是结构复杂了,首先定位精度问题,其次作业稳定性问题就出现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小型气动三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也不难,我们刚做了两套,两种结构的,都能用,一种就是仿的图中的结构,类似于哪种钢珠的气管或者 ...

很想看看你们是怎么实现钢珠的那种自锁的结构,可以看一下数据学习一下吗?在此谢过大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联系厂家销售就可以要到图吧,不过应该没什么内部结构,这东西跟加工中心的锁紧道理差不多,都是采用的 ...

要了 ,没内部构造!就是想仿照自己做一个,只是没数据,没结构。。。

网友:
史陶比尔有卖成套的,不过比较贵,但是质量杠杠的

网友:
几万一个,有几个人买?

网友:
有国产的专利产品你可以联系我,价钱大概是进口的六七成,别什么都想着自己做,省不了几个钱,给你详细三维你也不一定做得好

网友: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零点定位器,配合特殊航插的话也可以实现换手功能。
那种同时有气管和电线的航插。

网友(2016-08-24):
引用 楼主:
很想看看你们是怎么实现钢珠的那种自锁的结构,可以看一下数据学习一下吗?在此谢过大侠了!

这个回复刚看到,好几个月过去了,貌似来不及了。问题解决没?
快换上带电路和气路的比较麻烦,我们的是简易的,测试用,电路气路手工换。

网友(2018-01-07):
这种过电的换枪盘不是一两下就能设计搞定的。需要经过几百万次的试验

网友:
有快换接头啊,直接买成套的,自己加工个连接法兰就行

网友:
快换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