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电机选型详细计算公式。

楼主(2016-04-22):
请问谁有伺服电机详细的选型步骤公式吗?比如开始计算什么,接下来计算什么。然后怎么匹配电机等等。

网友:
米斯米上有案例教程。翻翻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1.确定机构部。    另确定各种机构零件(丝杠的长度、导程和带轮直径等)细节。
      典型机构:滚珠丝杠机构、皮带传动机构、齿轮齿条机构等
2.确定运转模式。 (加减速时间、匀速时间、停止时间、循环时间、移动距离)
      运转模式对电机的容量选择影响很大,加减速时间、停止时间尽量取大,就可以选择小容量电机
3.计算负载惯量J和惯量比(x〖10〗^(-4)kg.m^2)。 根据结构形式计算惯量比。 负载惯量J/伺服电机惯量J< 10  单位(x〖10〗^(-4)kg.m^2)
      计算负载惯量后预选电机,计算惯量比
4.计算转速N【r/min】。  根据移动距离、加速时间ta、减速时间td、匀速时间tb计算电机转速。
      计算最高速度Vmax   1/2   x ta x Vmax + tb x Vmax +  1/2   x td x Vmax = 移动距离  则得Vmax=0.334m/s(假设)
      则最高转速:要转换成N【r/min】,
1)丝杆转1圈的导程为Ph=0.02m(假设)  最高转速Vmax=0.334m/s(假设
            N = Vmax/Ph = 0.334/0.02=16.7(r/s)
              = 16.7 x 60 = 1002(r/min)< 3000(电机额定转速)
      2)带轮转1全周长=0.157m(假设)   最高转速Vmax=1.111(m/s)
            N = Vmax/Ph = 1.111/0.157 = 7.08(r/s)
              = 7.08 x 60 = 428.8 (r/min)< 3000(电机额定转速)
5.计算转矩T【N . m】。  根据负载惯量、加减速时间、匀速时间计算电机转矩。
      计算移动转矩、加速转矩、减速转矩
      确认最大转矩:加减速时转矩最大 < 电机最大转矩
      确认有效转矩:有效(负载)转矩Trms < 电机额定转矩
6.选择电机。  选择能满足3~5项条件的电机。
1.转矩[N.m]:1)峰值转矩:运转过程中(主要是加减速)电机所需要的最大转矩;为电机最大转矩的80%以下。
             2)移动转矩、停止时的保持转矩:电机长时间运行所需转矩;为电机额定转矩的80%以下。
             3)有效转矩:运转、停止全过程所需转矩的平方平均值的单位时间数值;为电机额定转矩的80%以下。
                  Trms=√((Ta^(2 ) x ta+Tf^2  x tb+Td^2  x td)/tc)
     Ta:加速转矩  ta:加速时间  Tf:移动转矩  tb:匀速时间  Td:减速转矩  td:减速时间  tc:循环时间
2.转速:最高转速   运转时电机的最高转速:大致为额定转速以下;(最高转速时需要注意转矩和温度的上升)
3.惯量:保持某种状态所需要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