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低压减压阀

楼主(2016-04-22):
请问各位高手
低压小流量的减压阀谁用过,入口压力10.0bar出口压力1.5bar精度正负2%

楼主:
想做一个低压高精度的小型液压测试系统,减压阀找不到请高手帮忙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可以说全吗?

还需要什么,就只给了这些参数的

网友:
出入口压力0.1mpa的表应该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流量是多小

流量为10L/MIN以内

网友(点评):
介质是什么,多高的温度,还有阀以什么形式安装的。

网友:
可以试选一下润滑系统上的专用减压阀,但精度是否可以达到要求没有实验数据。

网友B:
这个精度机械减压阀很难做到,可以使用用在自动挡变速箱上零偏置比例减压阀,可满足你的参数10L/min, 进口10bar,出口1.5bar,电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流量为10L/MIN以内

介质为普通液压油,温度30正负5°,减压阀的安装方式可以随意,因为我需要做一整套液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机械减压阀很难做到,可以使用用在自动挡变速箱上零偏置比例减压阀,可满足你的参数10L/min, 进口1 ...

请问下你们可以做整套液压系统的啊

网友(点评):
可以做,请告知最大试验运行时间,若工作几分钟,买个动力单元,安装一个三通比例减压阀块(含比例控制旋钮及放大器)就可以,出口1.5bar,精度3%。若工作时间长,得用泵站了。

网友(2018-08-14):
可以看一下日本藤仓减压阀RA/B 系列

网友C:
16年的帖子,但是回复一下,HAWE有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年的帖子,但是回复一下,HAWE有这种东西。

网友(点评):
想了解更多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