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图纸该如何加工,另外,价格计算报价多少是合理的?

楼主(2016-04-22):
各位机加前辈:您们好

请看下图纸,这样的件机械加工工厂多少报价是合理的?

加工流程是如何的?

需要注意什么?

请指教,谢谢!

网友:
LZ, 你问加工的价格跟流程,起码要明示是什么材料的吧?数量是多少?不同的数量,加工方法也是不同的。

网友:
材料  技术要求 数量 都没有 没办法报价

楼主:
想了解什么工艺加工这个零件,材质:SS400(Q235-A)重量/3.3KG/个

网友:
请看下图纸,这样的件机械加工工厂多少报价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