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表面处理疑问

楼主(2016-04-22):
各位,晚上好,有问题请教大家。
          铝的表面处理 我有些疑问,之前出图表面处理都是阳极处理和硬质阳极,可是加工商送来的经常不一样,有的区别很明显。我有些晕了 如下
        1、喷砂   和喷砂亮银 一样?  遇到过喷沙的铝件 很容易脏 有时很亮摸起来不容易脏  可是我标注的都是 喷砂亮银
         2、阳极氧化     有时送来都是亮亮的 很好看  有时有明显刀痕,感觉跟没做处理的一样,我问供应商他们说是另外一家做的错的,那是什么什么的(貌似说的是喷砂亮银,可是表面挺光滑的看不见刀痕)
        3、硬质阳极  我这标注是有时送来是黑色的 有时是本色的 有时是灰色的。  一般写硬质阳极是默认黑色硬阳还是什么?如果是本色的 有什么明显特征?我老感觉送来的本色硬阳就是普通阳极氧化(亮亮的,看不见刀痕)
       4、硬质阳极表明硬度 据说30~55HRC都能达到 那么一般图纸不标注硬度 默认多少?硬质阳极后 零件除了耐磨 防伤能力强些 ,绝缘 还有其他力学性能的提高毛 如刚度等。我有时设计时觉的没必要用45钢 用铝又不放心的时候常常增加一个硬质阳极还安慰自己。
         忘记拍照片了下次补图,如有哪位同道,有图付解释最好了

网友:
有时送来都是亮亮的 很好看  有时有明显刀痕,感觉跟没做处理的一样   那应该是氧化前铝抛光没做好 有时和铝的材质也有关系
 标注是有时送来是黑色的 有时是本色的 有时是灰色的 这个你要在图纸上标注氧化类型

网友A:
这些知识网上可以搜到的吧,动手找一下。 另外,通过你的描述,你应该也是非标零部件加工行业或者是设备类行业,经常接触到零件,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到氧化厂去走走,实地去看看人家做的各种产品,这样才能更直观。
针对你的问题:
第一、喷砂跟喷砂亮银不同。 喷砂是只喷砂不做氧化,亮银是做氧化的。
第二、阳极氧化的零件表面有刀纹,那是因为机加工的时候有问题,表面粗糙度没有控制好,不关氧化厂的事。
第三、硬质氧化,我接触到的硬质氧化一般是灰黑色的,当然,颜色可控,氧化厂可以根据你的要求进行调控,根据氧化厂的专业程度不同,颜色跟你提供的样板会有不同的差异。
第四、硬度方面不了解,我上网了解了下,普通的铝合金硬氧的硬度是达不到钢调质的硬度的,硬铝差不多可以达到45#的硬度。

网友B:
http://www.sogou.com/sogou?query=%E7%A1%AC%E8%B4%A8%E9%98%B3%E6%9E%81&ie=utf8&pid=sogou-wsse-926c11cc055de9b8&interation=196636&chuidq=28  这个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知识网上可以搜到的吧,动手找一下。 另外,通过你的描述,你应该也是非标零部件加工行业或者是设备类行 ...

我到时想去实地看看 条件不允许,公司毕竟不是我开的,不是想去就可以去的哦。 网上查了很多 但没找到答案,基本都是 原理啊 概念什么的  感觉互相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ogou.com/sogou?query=%E7%A1%AC%E8%B4%A8%E9%98%B3%E6%9E%81&ie=utf8&pid=sogou-wsse-926c11c ...

这个········又是定义,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