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需求

楼主(2016-04-23):
我们老师让填重量  求大神们告诉下你们知道哪些零件的大概重量   不胜感激

楼主:
二级斜齿圆柱齿轮减速器的

网友:
没图纸和型号怎么给你估计?

网友:
大概体积都不知道,这能怎么估算

网友:
给你个建议:把学校的名称删掉把。

网友:
不就是填个数字嘛! 直接给填上了便是。

网友(点评):
太准确了,哈

网友(点评):
人才,这样也行!!!

网友:
自己算下不就好了

网友:
画个3d的不就可以算了

网友:
知道体积才能计算重量哇,你直接用sw画个三维图,定义材料,然后称重就好

网友A:
标准件机械设计手册和标准里面应该都有重量,老师让填重量是让你学会找到重量的出处,所有标准件都有确定的重量。没有人告诉你查什么标准,但是工作了就要你熟练标准,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件机械设计手册和标准里面应该都有重量,老师让填重量是让你学会找到重量的出处,所有标准件都有确定的 ...

标准件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