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擦黑板机设计

楼主(2016-04-23):
有哪位大神搞过自动擦黑板机的设计,小弟毕设搞这个,求大神指点!!

网友:
想外置还是内置?

楼主:
外置吧,外置还简单

网友:
可以参考雨刮器

网友:
微博搜索自动擦黑板机,有视频。好像是韩国产的

网友:
十来年前在老家上学那会儿就用自动水刷黑板了,简单说下:

样式和通用绿底黑板一般大,周圈设框,右下方有蓄水池、电机、水泵,框架内搭着竖置水刷。启动后,电机运转,水泵给水,润湿整个水刷,刷子自右向左运动至黑板最左端触动行程开关之类的装置后返回。蓄水池下端设阀,每日换水。布线很整齐,无论水刷在何位置,无耷拉、凌乱的电线,看着特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