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olidWorks画平面涡卷弹簧?

楼主(2016-04-23):
最近在做设计,需要用到平面涡卷弹簧,却不知道怎么在solidworks里画,希望各位能给点建议,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

谢啦,扫描螺旋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扫描螺旋线吗

是的

网友B: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扫描涡状线

网友C:
分别做一条涡状线和直线,然后做曲面扫描,最后将曲面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做一条涡状线和直线,然后做曲面扫描,最后将曲面加厚。

嗯嗯,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