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基准面

楼主(2016-04-23):
一個不完全定義的草圖,可以跟隨角度而轉,
應是個可學習的觀念練習題.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动态基准面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隨便做個 "不完全定義的草圖" 做凸台拉伸(或是凸台切除),
看能不能隨著某角度轉動而位移變化.

网友:
实际意思应该不大吧,反倒是会出现错误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