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00 端面槽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6-04-23):
工件材质QT400,端面槽直径525,深度5,槽宽9.5,侧面及底面粗糙度要求RA1.6,目前刀具的加工量从大到小都试过了(0.5-0.01),没有什么太好了效果,最好的能达到ra2.5,刀具找正和偏斜下都试过了,没有太大的变化,各位网友有没有什么完美的刀具或者加工方案,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弃切改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弃切改挤

有相关的刀具吗,我没有找到

网友:
2楼正解,,,,,,,低牌号球墨铸铁光洁度不会太高,,槽刀后刀面挤压即可

网友:
以前做带轮件,磨成型刀,刃口磨细些,带点负后角,转速打慢,做出来就有挤压的效果,很亮的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或刀具

网友:
其实直接用9.5的两刃钨钢铣刀,用正规点的供应商,底部Ra1.6完全可以保证的,我们也有类似的槽,做出来好的很。

网友:
当然最好是我是加工,如果是立式加工排屑可能会不太好,序号经常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