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差数据采集系统求助

楼主(2016-04-23):
各位大侠,小弟公司现在操作间压差数据都是人工抄写的,房间比较多,耗费大量的人力,小弟想利用传感器采集现场数据,然后传输到一个软件里汇总成表格,可打印出来的,房间大概是30个,服务器最好一台电脑就可以搞定的,请问一套这个系统大概需要多少钱?实现难度如何?

网友:
这种系统容易实现!价格吗根据你的具体要求喽!

网友(点评):
大侠 没有什么高的要求,就是采集操作间里的压差,然后可以汇总到一起,以表格形式打印出来,几万块钱搞的定不?最好是3、4万

网友A:
简单,一般用采集卡采集数据,labview编写程序,用access存储数据。硬件加软件加人工投入,3到4万有点少。

网友(点评):
人工是我们的人工还是做这个系统的人工?要是我们的可以不计,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舍得人上的!

网友(点评):
大侠 我看网上说采集卡只可以采集声光 视频这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般用采集卡采集数据,labview编写程序,用access存储数据。硬件加软件加人工投入,3到4万有点少。

labview编写程序,用access存储数据?labview可不可以存储数据,谢谢

网友:
看你传感器输出什么数据。你这个应该不是实时同步采集,用不上labview。也就是定期巡检一下,一般巡检的用485总线的即可,站点数可扩展。如果传感器输出模拟量,需要买485变送器模块,然后电脑上用组态软件。

网友(点评):
我们主要是要求4小时记录一次,仅仅是收集数据,大侠,这个成本怎么样?

网友:
多个房间用无线传感器就不用布线了

网友(点评):
用无线电是不是要贵些?当然要是贵不多少还是可以接受!

网友(点评):
你们用的什么传感器?还是全新选用?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都是人上的,没有传感器

网友:
用的什么仪器测量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