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设计该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6-04-23):
这是个水下焊接的,需要夹紧管道,左侧会有一个3吨的顶锻力,同时保证能够加紧。因为要受力要确定材料,又要尽可能的轻。请问可以用什么材料。受力会怎样,怎么分析?

网友A:
我感觉应该用20crmnti或是cr12比较好一些

网友B:
什么顶锻力,你这根本没交待清楚,受力状况,力的大小和方向,力的作用时间,是持续稳定的,还是循环反复的,循环反复又是怎么个循环法,是正弦波动,还是干脆杂乱无章。

网友C:
水下焊接大型管道的机构设计,又闻到好来钱的味道。

为什么不公开招标?省钱省力有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顶锻力,你这根本没交待清楚,受力状况,力的大小和方向,力的作用时间,是持续稳定的,还是循环反复的 ...

您好,我有附加图片,请您帮忙看下,施加的顶锻力是从管子侧面施加的。工装下边需要四个爪子加紧管子。用液压驱动,顶锻力是持续加压的!求大神帮忙!帮我分析一下受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下焊接大型管道的机构设计,又闻到好来钱的味道。

为什么不公开招标?省钱省力有面子。

大哥,我做的毕设。这只是没有啥太大技术含量的一小部分。做一个小工装。真正的有用的都是老师在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用20crmnti或是cr12比较好一些

我不知道实用铝合金好才是用工字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