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0橡胶同步带能不能抹上润滑脂使用?

楼主(2016-04-23):
现在使用的T10同步带运转时发出声响,在同步带上抹了润滑脂,就没有异响了,请问这样可以吗?还有同带轮是平行的,应该不存在安装错误,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是正常没有响声的,运行1个小时就开始有响声。

网友A:
做玻璃输送 时候用的植毛同步带,声音大,加过  NSK洁净间专用锂基脂(发尘量低)....声音还是有的,后来专门听哪个带子响声大 ,集体调了松紧 状况好点...但是有跳齿情况发生,因为我们是6条带子送一块玻璃,跳一下能接受...........

网友:
很好灰常好

网友B:
带子是不是太紧了?我记得皮带要做力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子是不是太紧了?我记得皮带要做力计算的

跳松也试过,刚开始是没有,跑一会又有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玻璃输送 时候用的植毛同步带,声音大,加过  NSK洁净间专用锂基脂(发尘量低)....声音还是有的,后来专 ...

加了润滑脂还有响声?我这个加了就没有,但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影响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