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母怎么来的

楼主(2016-04-23):
计算功率那个公式分母54537怎么来的

网友:
计算单位不同的时候转换来的?就好像电机功率的计算也有个数字?

网友A:
看到你在群里问这个问题了。其实就是安全系数,时间单位,功率三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在群里问这个问题了。其实就是安全系数,时间单位,功率三者。

不像是那些,时间单位之类的都是很标准的,换来换去,总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像是那些,时间单位之类的都是很标准的,换来换去,总对不上

1.1(安全系数)xFxv/(1000x60)=()KW
也是等于你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