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分割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23):
哪位大侠能给我图示一下用伺服电机加行星减速器怎么驱动一个800mm的圆盘啊。听说要加什么滚针轴承和角接轴承的,能图示一下吗?谢谢

网友A:
800mm的盘面为什么要考虑用伺服呢,你的工位数确定吗?如果是确定可以考虑用分割器或者其他的定点等分来代替伺服马达和减速机,结构和控制都简单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仔细回答,度娘图片里找就有了

网友:
伺服电机加减速机这样的形式做的转盘,会有很大的定位误差,减速机的背隙形成的误差会被放大,要加外部二次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mm的盘面为什么要考虑用伺服呢,你的工位数确定吗?如果是确定可以考虑用分割器或者其他的定点等分来代 ...

两工位,因为考虑成本所以用伺服电机,关键是我速度也不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工位,因为考虑成本所以用伺服电机,关键是我速度也不快

分割器贵的也有便宜的也有,你可以找国产的,不要被坑的话成本都还好!看你的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割器贵的也有便宜的也有,你可以找国产的,不要被坑的话成本都还好!看你的预算!

能不能帮我图示一下用伺服电机加行星减速器在, 带动一个800mm圆盘,不可能直接用减速器的输出轴加键槽带圆盘吧,我没做过圆盘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