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气路问题

楼主(2016-04-23):
现在想做的事:
用真空吸盘吸取塑料件放到清洗机里面,

放到清洗机里面时,要有微弱的破真空。

用两位三通电磁阀连接真空产生器,吸附塑料件,
用两位两通电磁阀破真空可以吗?

网友:
一般两位两通起的作用是截止管路,没有破真空效果。最好用两位三通阀
如果想控制破真空效果,在排气口加一个进气型节流阀,我没这么用过,你试试看
注意不要用先导阀,买直动式的

网友A:
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有微弱的破真空”。。。

我的猜测:

想把“少许”清洗液也吸入真空吸盘内,希望吸盘腔内部的工件表面也能沾上清洗液光临的福气?

得到这个回复后,我才能继续。。。

设计软件的应用也好,机构设计的构思也好,我极其讨厌明明觉得有其他更基本的陷阱,却只局限于求助内荣的范围内回答。

这很害人!即使求助者愿意继续往坑里跳,我会尝试拉他一把,而不是想“这事儿,是他的事儿”。

网友:
跟三楼说的差不多。二位二通电磁阀控制真空发生器,形成真空路,在真空路接一路正压气,用二位二通电磁阀控制这一路,要想调节破真空的效果,加个进气型节流阀。这种气路我们用的很多,很成熟。响应速度能达到2HZ甚至更快,就看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控制破真空气路可以用直动式电磁阀也可用先导式电磁阀。在真空气路里,要控制真空通断,就要用直动式的(注意这里指的是形成真空之后的气路,也就是从真空发生器出来后的气路)。

网友:
三楼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有微弱的破真空”。。。

我的猜测:

微弱的破真空,是怕吸着塑料件,放不下去啊,和清洗液有啥关系,你多想了。

网友B:
用两位三通就可以,我们应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位三通就可以,我们应用很多,

这个气路可以吗?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位三通就可以,我们应用很多,

这两个气路可以实现吗?

2

2

1

1

网友(2016-09-24):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有微弱的破真空”。。。

我的猜测:

吸盘需要破真空,一般是因为在放工件的时候如果没有破真空的话会出现把工件带偏离你想放置的位置,且影像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