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6-04-23):
新人求助,如图。侧边的M5牙怎么做。 工件该怎么定位

网友A:
分度头就可以,夹外圆校正后转到所需角度就可以钻孔攻牙,大批量就是专门夹具来装夹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度头就可以,夹外圆校正后转到所需角度就可以钻孔攻牙,大批量就是专门夹具来装夹定位了。

加工中振刀怎么破。铣到一百多深。

网友:
要看多大的R 允许多大的刀进去